c# wpf做的界面 怎么获取控件坐标

楼主(2011-12-29):
如题,我用wpf做的界面,比如我想要知道这个界面中的某一个button放在什么位置,怎么才能知道他的坐标,如果我想把一个button放到特定的坐标点又怎么弄呢?

网友:
http://msdn.microsoft.com/zh-cn/library/ms751709.aspx
lz要学会看MSDN。。。。。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我知道msdn很有用,但是我不知道该搜索什么//

楼主:
回复 网友A:

而且感觉这不是我要的东西,我要的是类似与画图中的坐标,就是point,不是边界距离,我的程序是在特定坐标点动态更新控件

网友:
回复 网友B:

因为WPF中引入了与WinForm不同的UI布局系统
利用DepdencyProperty的好处
引入了很多自动化机制
大而化之的说就是通过控件之间的相对与嵌套关系来进行布局
并不是简单的操作Left和Top属性

所以你需要了解的
就是布局系统

给你连接的那个文档里有一句话实际上就指出了你的问题的答案:
乍看上去,此图中的 Button 元素可能似乎是随意放置的。 但是,它们的位置实际上是通过使用边距、对齐和空白的组合加以精确控制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明白你的意思,比如我有一个窗体,里面有一个grid,row(0) colum(0)的地方有一张图片,我想在这张图片上放置一些usrcontrol,而我用的计算方式是:以这张图片的中心作为原点,然后画同心圆,这些新的usr控件就被放到这些同心圆里,但是如果以边界计算的话,算法会比较麻烦,而且,这个原地要找的非常准确。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就像
这个靶子图,我要以中心做原点,然后根据射击成绩,动态的生成一个弹孔,这个弹孔位置是随机的,如果用边界距离等属性,不太好定位吧,而且我怎么才能弄一个这个图片的坐标系呢?如果是winform我可以用画板来做,可是wpf好像没有画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