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如何实现根据光强自动调整点阵屏的亮度

楼主(2011-12-29):
请问如何实现根据光强自动调整点阵屏的亮度,16*32点阵屏需要多少光敏电阻?

网友:
要硬来的话
一个都不需要
可以用点阵屏自己的LED做反向测光。。。。

网友:
之前做了个交通灯,带8*8双色点阵。光敏电阻给单片机ad,单片机pwm输出接138(位选)使能端,效果很好,限流电阻都可以省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问怎么用点阵屏自己的LED做反向测光啊??
我还是新手

楼主:
回复 网友B:

光敏电阻给单片机ad,单片机pwm输出接138(位选)使能端。原理是?能提供源代码么?
如果我把光敏电阻接在VCC与三极管之间,效果好吗?

网友:
光敏电阻给单片机ad,单片机pwm输出接138(位选)使能端。原理是?能提供源代码么?
如果我把光敏电阻接在vcc与三极管之间,效果好吗?

网友C:
回复 网友B:
之前做了个交通灯,带8*8双色点阵。光敏电阻给单片机ad,单片机pwm输出接138(位选)使能端,效果很好,限流电阻都可以省了。
pwm输出接138(位选)使能端,这个没试过。

网友:
用光敏电阻和可调稳压管可以做到很好的效果 我之前做过手写点阵效果还可以....-----------------------------------------------------------------------

楼主(2012-02-11):
回复 网友C:

回复 网友C:

六楼是怎么做的?

楼主:
回复 网友D:

有具体的电路和程序吗?

网友:
。。路过学习了,,原来可以用PWM调节亮度的啊。。

楼主(2012-05-07):
引用 网友C:
回复 网友B:
之前做了个交通灯,带8*8双色点阵。光敏电阻给单片机ad,单片机pwm输出接138(位选)使能 ...

想问一下,光敏电阻跟AD怎么接?输入的等级只有两个吧?亮或不亮

网友E:
引用 楼主:
想问一下,光敏电阻跟AD怎么接?输入的等级只有两个吧?亮或不亮

光敏电阻串一个普通电阻。中间接AD  两端接VCC和GND

光亮变化的时候电阻分压就变化  AD测的值就变化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光敏电阻串一个普通电阻。中间接AD  两端接VCC和GND

光亮变化的时候电阻分压就变化  AD测的值就变化 ...

为什么是一路输入?怎么我看AD转换器一般都是多路输入多路输出或者多路输入一路输出?
求明白!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为什么是一路输入?怎么我看AD转换器一般都是多路输入多路输出或者多路输入一路输出?
求明白! ...

= =拿起课本好好看看基础吧。   你这样问我们回答的也痛苦啊。。。

不理你又不道德。。。想说的话由你这个问题延伸出很多。。。

不要贪急贪快   先把51基础看好也好。。

楼主:
引用 网友E:
= =拿起课本好好看看基础吧。   你这样问我们回答的也痛苦啊。。。

不理你又不道德。。。想说的话由你这 ...

我是初学的,不是很懂。

网友:
一般都是光敏电阻检测光线强度

网友:
use the led also as a light senso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