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买过共振音响?想买一个贴在天花板上,不知道能不能起到整治楼上那个五行缺德邻居的

楼主(2011-12-30):
现在楼上正在看动作片
已经持续一两个小时了
我在楼下被迫跟着听音轨:
5~~~~~~~~~~~~~~~~~~~~~~~~~~~~轰!!!!
5~~~~5~~~~5~~~~~~~~~~轰轰轰!!!
相信再过一会我可能就听得出是什么电影了

除此之外平时还有些很奇怪的嗜好
比如睡前和起床后都会锯几下木头
锯完心情好的时候会钉几下
上午一般拿出电钻钻几下墙
下午喜欢穿着高跟鞋走来走去
平均每一个星期打一次小孩

想到之前看到过共振音响
和放置的平面发生共振发声
不知道可不可以贴在天花板上和楼上的邻居分享我看片的乐趣

网友A:
大声放XXOO片

网友:
一来看成"5楼"缺德的邻居,菊花一紧,心想看片我都用耳机的,也会被楼主听到?
对了“共振音箱”是个神马好东西?我楼上的天天在家拖板凳桌子这些的,夏天男人还光脚在地板上“咚咚咚”的用脚后跟使劲走路。
我们家楼上不是动物园,真的,是侏罗纪公园!

网友B:
talking to them would be my 1st course of action.

after that, go find the largest woofer you can (over 14"), mount it under their floor (preferably right underneath their bedroom), go find a pro amplifier (200w or so) and hook it up to your tv.

watch action movies when they are asleep.

they (and pretty much all of your neighbors) will get your message soon.

楼主:
回复 网友B:

Good suggestion.
I forgot to mention that this has been going on for years and I'm pretty sure that more than one neighbor tried talking.

Though, I prefer trying some new stuff if it does the job.

楼主:
回复 网友C:

共振音响是让音频经过转换后以机械振动介质面(木质桌面、玻璃等),使介质整个物体产生共振,从而使物体播放出悠扬的乐曲。

共振音响是一种神奇的音频设备,它是运用共振发声原理设计出来的360度无阻碍音乐播放器,它能让任何平面(如木质桌面、玻璃、墙体、金属等)尽情放送悦耳的音乐,让你可以聆听到身边各种材质 对音乐品质的不同诠释,尽情体会音乐自主的乐趣!

什么是共振音箱呢?简单地说就是存在这样一种发声系统,它本身没有振膜,通过接触到介质——硬质物体就会发声。

之前看过一集Mythbusters验证一个特斯拉的流言
用一个巴掌大的装置(貌似动力就是一个电机)
通过共振让一坐桥抖了起来
所以共振音响搞不好也是个神器

网友D: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_all.jsp?bbs_sn=3899201

参考此贴,强有力的方法都有

网友:
工频变压器后面接低音喇叭就管用。

网友:
這個方法好,記下了!遇到這種情況再對付!

楼主:
回复 网友D:

那个帖子前几天从头到尾看过
觉得比较容易搞的就是射频干扰、低频噪音以及共振音响了
然后对共振音响这种没玩过的新东西要偏好一点

网友:
共振喇叭估计没效果,震动墙面效果差,天花对面楼上的估计听不到。共振喇叭装自己床上自己用还不错,震动木头还行。
还有大一点功率的共振喇叭比较贵

网友:
共振音箱达不到你要的震撼邻居的效果,另外想办法吧,以前我在家的时候,想抗议楼上打麻将,直接敲房间里直通上下楼的暖气管子,缺点是把楼下也震慑到了

楼主:
回复 网友E:

这样吖
真失望
那你有没有
除了震撼邻居以外
就它本身正常的作用而言值得入手不?

网友:
看来要将那个帖子的内容付诸实践了啊……等直播,看效果。

网友:
这样干最简单

噪音发生器 (原文件名:示意图.jpg)

网友:
共振喇叭没你想的牛,振振玻璃,木板还行

网友:
搞个4轴,装个警用闪光灯,飞到他们阳台边上,闪死他们

上次我朋友做了个高压闪光灯,我被闪了一下,眼镜1分钟看东西都是模糊的

网友:
闪几下赶紧飞回来。 别引起不必要的麻烦

网友:
回复 网友F:
共振音箱达不到你要的震撼邻居的效果,另外想办法吧,以前我在家的时候,想抗议楼上打麻将,直接敲房间里直通上下楼的暖气管子,缺点是把楼下也震慑到了

南方没暖气管的咋办?

网友:
阴招 阳招 招招致命!顶起!

网友:
用冲击钻吧,够吵。
不老实就在天花板上钻几下。

网友:
很人兴趣的等看最佳思路

网友G:
交涉,实在不行,微波炉吧。

网友:
微波也忒狠了,把人搞不育的,建议楼主先套上屏避内裤再搞

网友H:
弄个750W水泵那种电机,将叶轮不平衡的打断,用四颗爆炸钉安装到天花板,结果你懂的,放大版手机震动。

网友:
楼上的方法不会把楼给拆了吧……

网友:
我没买房,租房都租顶楼。。。

楼主:
回复 网友H:

这个。。。。
杀敌3k
自损1w
那可是我家的天花板吖

网友:
阴招总归不行啊。我的暖气漏水把人家的楼顶搞烂了。还是协商和解了。多好!!!

网友:
回复 网友I:
回复 网友H:
这个。。。。
杀敌3k
自损1w
那可是我家的天花板吖

当年哥把钢材去应力的震动机开了一会,整栋楼个人都跑出来了,威力够猛吧。

楼主:
回复 网友H:

你家神器真多

楼主:
回复 网友J:

已经好多年了
他上下左右不止一家邻居去说过
不是无效么
而且偏偏干的事情就这么高不成低不就的
扰民扰得恰到好处
很是棘手

网友K:
次声波,物美价廉。

网友:
我一直怎么考虑怎么用扬声器做共振喇叭。。。。。lz这样的情况,可以试试能不能让楼上玩断电,

网友L:
废旧手机,高频干扰比较好。

网友:
回复 网友I:
回复 网友M:
之前看过一集Mythbusters验证一个特斯拉的流言
用一个巴掌大的装置(貌似动力就是一个电机)
通过共振让一坐桥抖了起来

记得是一个直线电机,可能是 圆柱形动磁体直线电机
说‘抖’起来太夸张了,只是说在相当远的距离上都能明显感觉到震动,但是振幅肉眼是看不出来的。虽然达到了共振,但是能量还远远不足以引起破坏。

网友:
那种音响早就玩过了,搞天花板上不行的,因为很重会掉下来

网友(2012-02-20):
回复 网友N:
回复 网友I:
回复 网友M:
之前看过一集mythbusters验证一个特斯拉的流言
用一个巴掌大的装置(貌似动力就是一个电机)
通过共振让一坐桥抖了起来
记得是一个直线电机,可能是 圆柱形动磁体直线电机
说‘抖’起来太夸张了,只是说在相当远的距离上都能明显感觉到震动,但是振幅肉眼是看不出来的。虽然达到了共振,但是能量还远远不足以引起破坏。

那个节目我也看过,只不过他们做的设备不是很好,应该有个反馈循环。这样效果大大的号。

网友(2012-10-19):
引用 网友D: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_all.jsp?bbs_sn=3899201

参考此贴,强有力的方法都有 ...

链接失效了,能否重发一个,谢谢咯

网友:
引用 网友K:
次声波,物美价廉。

次声发生器怎么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G:
交涉,实在不行,微波炉吧。

微波炉.会搞死人不?那么远能破坏对方电子设备吗?

网友:
搞个57步进电机挂在天花板上,不要细分,转起来让他唱歌估计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弄个750W水泵那种电机,将叶轮不平衡的打断,用四颗爆炸钉安装到天花板,结果你懂的,放大版手机震动。 ...

此法毒啊!!!拜膜!!!

网友:
引用 网友L:
废旧手机,高频干扰比较好。

指导小弟一下,如何操作

网友:
我不看好敲天花板,损人不利己!

网友O:
材料:低音喇叭一只(尺寸越大越好,至少6.5寸)电源变压器一只,输出电压视低音喇叭的功率及阻抗而定。如4欧姆50W的低音,则可选12V-14V输出,电流4A左右的。另准备喇叭的固定材料若干。
先把喇叭及变压器接好线,然后把低音喇叭口朝上固定到天花板上。具体方法可使用螺丝固定或者木条支撑。
然后,把变压器通电,此时,喇叭会发出巨大的50Hz噪音,渐渐的,整个房间都会开始共振。此时楼主应该尽快离开房间否则将是一大煎熬。
为了不让旁边的人起疑心,建议拆个风扇的定时器串接到变压器的回路上,设定好工作时间,然后通电,然后去玩吧。
切记,喇叭一定要固定好。否则震动太大会掉下来摔碎哦。

网友:
引用 网友B:
talking to them would be my 1st course of action.

after that, go find the largest woofer you can (o ...

your english is pretty good....

网友:
引用 网友O:
材料:低音喇叭一只(尺寸越大越好,至少6.5寸)电源变压器一只,输出电压视低音喇叭的功率及阻抗而定。如4 ...

我擦,,,好厉害。。。。膜拜啊,,,

网友(2022-09-30):
引用 网友A:
大声放XXOO片

这肯定不行?被举报了拘留丢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