丰田/松下/东芝六碟车机数字音频输出教程

楼主(2011-12-30):
之前以140的价格买了台丰田六碟车机: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5165007&bbs_page_no=1&search_mode=1&search_text=六碟&bbs_id=9999

此机接12V开关电源听音乐,那效果是相当的糟糕,不说别的,那底噪就让你直接想把它扔了。

但拆机发现此机体质还不错,里面居然还有不少ELNA的电容。

于是乎想着弄数字输出。

此机CD部分是松下方案,品牌是TOSHIBA,CD主控为松下MN6627971.控制部分是NXP方案,网上都没有其手册。

于是乎在松下日本官网上留言,希望获得MN6627971的手册。两天后,深圳松下MISS邓与我联系,发给我了日文的DATASHEET。在此对松下的服务很是感动啊!

从日文的手册大概看明白了,比较悲剧,那个主控芯片是有数字输出的,但是依赖于软件的控制,也就说要不要输出,输出的管脚也是可以由软件调整的(松下真变态!)。里面内置1bit DAC,连LPF都集成了!

数字输出包括IIS输出都支持,但因为输出与否受软件控制,于是艰难看日文手册,找到了几个可疑的引脚 ,就是EXT0-15那16个引脚,另外EXT8-15还有另一个状态控制,总共差不多可疑的引脚有20多个。

昨天晚上有时间,于是再次拆机,因为之前拆过一次,这次是轻车熟路。很快把CD机芯拆了出来。仔细看PCB板,主控128PIN很密,示波器也不好下手,但PCB上面有一些丝印标示,迷茫间,在PCB上发现了BLCK,LRCK,这正是手册上写的IIS输出的接口,用示波器测,悲剧,没有信号输出,在找IIS-DATA引脚的过程中,居然让我找到了TX字符丝印!这正是手册上写的SPDIF输出的字符。怀着激动的心情上示波器一看,开机有1.7M的左右宽度不等的脉冲,暂停后可以看到脉冲很规整,每17个脉冲一组,连续16个很规整,另一个脉冲稍宽。这正合SPDIF的特征!

果断焊出两条线,接AD1955DAC,数字接收的LOCKED灯亮了,插上耳机,耳放里出来纯净的声音,一扫底噪和数码味。

试好后,用75欧同轴电缆将此数字信号引出,从CD机芯底面到侧面把同轴线穿出,装机,OK,打完收功!

网友:
我檫,哥你太强了!后面解码用什么方案好啊?

楼主:
我目前的AD1955,另有AD1853,还有CS4398,还有TDA1543.

昨天晚上听的AD1955,感觉还不错呢。

网友:
高呀,mark 一下。

网友:
有手册和示波器那是事半功倍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有手册和示波器那是事半功倍啊
还需要喜欢折腾才行。

楼主:
下一步是想做315M模块的遥控。
但只能控制曲目,由于音频是数字输出,音量不受后面插口的控制。

网友:
佩服大胡子的动手能力。

网友:
果断留名。
当初买这机器的时候,就知道大胡子要有动作。
目前的音质,对我来说已经足够,我较多时候是把它当收音机来用。
只是希望能有个遥控,可以躺在床上的时候控制。
并且比较看好的是红外遥控,如果知道协议,我也尽力弄个红外接收后的解码

网友:
其实车机是纯功放最好的,直接放大苹果Touch或者Iphone的音频输出(不是耳机输出哦)

网友:
大胡子只是作为CD机?那还不如弄个好光驱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果断留名。
当初买这机器的时候,就知道大胡子要有动作。
目前的音质,对我来说已经足够,我较多时候是把它当收音机来用。
只是希望能有个遥控,可以躺在床上的时候控制。
并且比较看好的是红外遥控,如果知道协议,我也尽力弄个红外接收后的解码

没什么复杂协议,就是由后面几根针的电压模拟量来判断。

光驱也弄过。但没屏不爽,这个可是有GUI的呢。
还有,这是六碟的啊。

楼主:
接口图转过来:

网友:
我想做到的效果,和方向盘上的控制一样哦。
要是就这几根线,也就仅能控制上一曲,下一曲,音量加,音量减啊。
另,我也没见过方向盘上的控制到底是怎样就是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想做到的效果,和方向盘上的控制一样哦。
要是就这几根线,也就仅能控制上一曲,下一曲,音量加,音量减啊。
另,我也没见过方向盘上的控制到底是怎样就是了

你说对了,方向盘上就真的只有上一曲,下一曲,音量加,音量减,仅此而已。方向盘上总不能再装个屏幕那么花哨吧?

其实只要一根线,接不同的下拉电阻进入F8尾插第7针,也就是上面的那个图AUX下排从右往左第四针,上拉电阻应该已经有了,接不同的下拉电阻得到不同的分压,机机就会执行不同的换曲及加减音量。

凯美瑞2010豪华版:

网友:
公司垃圾堆里有N多松下、三洋的吸入式车机机芯,自带CD、CD-MP3、DVD解码输出,控制通过串口进行,可惜协议在软件部门手里,要不然也玩玩。

网友:
楼上能折腾啊
潮州->深圳->西安->深圳->吉林->??

网友:
回复 网友C:

看了一下,方向盘上还有个MODE模式切换,是不是F8 -8,也就是第8条,由高电平到低电平的跳变可引起模式切换?
F8-6是睡眠?
这样应该就可以引申出其他的功能了,但愿到时候可以实现诸如CD-FM之类的切换,关机。
元旦后,我试一试。

网友:
哈,太及时了,谢谢楼主!
上次跟风买了这个听了一下音质那个差阿受不了直接给闲置了,这回有空可以捣鼓一下了!

网友:
有空再折腾!我居然买了二台

楼主:
回复 网友D:
有空再折腾!我居然买了二台

卖给我的那个卖家的电话被我放狗一搜,居然是4S店的!也就是这样真的是4S店升级换下来的。成本绝对不止300.

网友:
大胡子 把它折腾成这样吧!!那就完美了!!!

网友(2012-02-01):
高手啊!仰慕ing (这次终于不是mark了

网友:
大胡子好牛
  315M控制 准备用那个很便宜的模块?  呵呵

网友:
楼主大哥新年好!!!这机的高频头是用什么芯片啊?强烈想知道!!是TEF6721HL还是TEF6730HW?先感谢了,最好也有SAF7730的datasheet的资料分享就更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E:
楼主大哥新年好!!!这机的高频头是用什么芯片啊?强烈想知道!!是tef6721hl还是tef6730hw?先感谢了,最好也有saf7730的datasheet的资料分享就更好了

没拆高频头啊。

SAF7730没找到资料,但有一些不详细的宣传PDF。

网友:
TEF7000;SAF7730HV;SAF7741HV这几个IC的datasheet资料我找了很久了都找不到!楼主大哥如果再拆机子的话最好拆高频头看看;这对收音爱好者非常重要啊!

网友:
大胡子好牛

网友(2012-09-21):
Mark之~~我有一台单碟的,不知道芯片一致否

网友:
大胡子,能否将MN6627671datasheet发一份给我?

网友(2013-04-07):
牛啊,像我等只能买回来当收音机。

网友:
啦啦啦 回家折腾去。

网友:
大胡子叔叔真是厉害到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