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8051F330交叉开关译码器如何使用?

楼主(2011-12-30):
交叉开关译码器能否象下面一样用:

P0.4,P0.5 :用作UART的TX0,RX0;
P0.7:用作SPI的SCK;
P1.1:用作SPI的MISO;
P1.2:用作SPI的MOSI;
其它用作通用I/O;

楼主:
P0.0~P0.3,P0.6和P1.0是不是交叉开关必须被配置为跳过才行?

网友:
P0.4,P0.5 :用作UART的TX0,RX0是固定的,不可改变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的,选择跳过就可以

网友(2013-04-10):
紫色部分的格子代表什么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