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clipse 开发V850时 如何避免出现寄存器名未知的编译报错 #pragma ioreg相关

楼主(2011-12-30):
问题描述: 我第一次接触V850。 使用CA850 v3.20+ MINGW v5.14 + MSYS+ Eclipse,在用Eclipse加载现有代码时发现大量的寄存器符号无法解析, 提示如下:symbol "ADC2R0" can not be resolved。 我只知道这表明编译器无法识别“ADC2R0”这个寄存器。

请问:1.我发现论坛上说V850的寄存器定义没有对应的头文件,而是包含在DEVICE.800 文件中,在程序中通过#pragma ioreg 来声明, 是这样么?
     2.如果是这样,那么build的时候(或者makeall)是否会去找这个DEVICE文件呢,在哪里去配置这个DEVICE文件的链接路径呢?
     3.用CMD命令运行makeall 和在Eclipse菜单里点 build all 有何区别么?

     4.有没有办法消除这个 编译报错? 看着很烦啊,这是主要需求。

楼主:
另外,如果是用PM+,或者IAR,可以找到寄存器列表么,因为如果是第一次使用这个单片机,肯定是不熟悉寄存器名字和地址的。

网友(2012-02-10):
我通过声明#pragma sfr 就可以使用寄存器
这个ioreg还没用用到过
你可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