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译busybox-1.17.0出现下面的错误!arm-uclinuxeabi-strip:busybox_unstripped: File

楼主(2011-12-30):
RT,这个是什么原因!怎么解决啊?

网友:
万事不决..... google

网友:
strip说它不认识编译生成的busybox可执行文件的格式,所以它无法处理,检查下你的编译器是不是跟gcc版本相同

网友:
估计是交叉编译的工具链被污染了. 要么就是编译时没有指定好编译器. 也就是说编译的与strip的不是同一套工具链.
可以file busybox看看编译出来的busybox时什么格式.

楼主:
root@server:/busybox-1.17.4# file busybox_unstripped
busybox_unstripped: BFLT executable - version 4 ram

网友(2014-03-15):
引用 楼主:
root@server:/busybox-1.17.4# file busybox_unstripped
busybox_unstripped: BFLT executable - version 4 ...

请问问题如何解决?

网友:
解决办法:在Makefile.flags里面加上SKIP_STRIP = 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