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G3525能输出100%占空比吗?

楼主(2011-12-30):
我把OutA和OutB用二极管并联起来之后发现输出占空比最大只有到百分之90多,死区那个电阻调到0欧也还是有一点点死区
如果从13脚(VC)输出能不能达到100%占空比?

网友A:
100%占空比? 不明白什么意思

楼主:
就是最大占空比100%……
要做的电源先是满载工作一段时间,然后才需要用buck调压
如果前一段满载工作的时候只能98%占空比的话,开关管还在那边开关感觉很无谓- -白白浪费开关损耗- -||

楼主:
嗷……肿么没人了

网友:
不要死区??打算烧开关管?好玩么???

网友:
听响玩么?

网友:
电流拓扑结构是怎样的?PWM输出可以对应输出的最大功率和最小功率,参数调整一下就可以,

楼主:
就是个buck,大部分时间都是全开状态,然后少部分时间是需要调压的,如果98%的占空比的话白白浪费开关损耗

网友:
应该是不能输出到100%占空比,我做的电源用的就是3525,占空比可调。单个输出占空比只能最大到43%。呵呵,效率低了点,但是够用,为了调整功率,有时候还需要把占空比降到39%使用。

网友:
楼主应该是想完全关断!那是占空比0%吧?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不要死区??打算烧开关管?好玩么???

只开上桥的话,当然不需要死区。问题是不可能有什么buck只开上桥不开下桥,100%的占空比么有哪颗芯片可以做到,90%的占空比都已经是很失败的电源架构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嗷- -我去研究研究主电路- -

网友:
芯片自身预留了一些死区的,你看PDF可以了解到,不可能输出100%占空比,又有上桥又有下桥的,推挽结构占空比都不可能超过50%

网友:
回复 网友D:

两路合起来最大98%!

网友(2012-08-08):
不知道可有专门讲SG3525的书?

网友:
记得最大是98%的

网友(2017-07-11):
引用 网友A:
100%占空比? 不明白什么意思

百分之百就一直输出高电平 一般MOS管受不了

网友:
哪有100%占空比,100%就是直流了,往线圈上接直流直接短路烧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