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RF24L01能不能使用贴片陶瓷天线? 蓝牙2.4g的那种

楼主(2011-12-30):
RT,我查了一下频率,确实又在蓝牙天线所在的频段,不知道有谁试过没有?效果如何

网友:
可以,有很多选择。不过你要看看手册,我曾经遇到过一个贴片的天线,在圆周的某个角度有死区,增益有很大的降低,好在老外说实话,手册上申明了这个问题,所以后来换了一个厂家的。

还有,你去哪个USB的无线网卡看看,都是这种天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