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经过整流滤波后用手触摸高压电容的负极是否会被电到?

楼主(2011-12-30):
开关电源整流电容滤波后用手触摸高压电容的负极是否会被电到?用表量貌似对地没有电压,就是没敢上手试试

网友:
会,分析一下整流电路,最坏情况,你的手跟火线之间只差0.7V ...

网友:
如果电容外壳没有磨破裸出铝,摸下应该问题不大,我不敢保证了,呵呵!
但是如果外壳磨破裸出铝,就危险了,我就曾经被电_击过!呵呵~~~~小心为妙!最坏的情况下也有400V左右!

网友:
很大机会电到;安规标准里要求有断电后十秒钟的剩余电压小于30V的要求和这个电容放电有关。

网友:
回复 楼主:
开关电源整流电容滤波后用手触摸高压电容的负极是否会被电到?用表量貌似对地没有电压,就是没敢上手试试

我以前也提过相同问题,我摸了反正没有触电。所以发了帖子上来问,最后也没个结果。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3801045&bbs_page_no=1&search_mode=3&search_text=shandian&bbs_id=9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