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请教!RS485转232无源转换器问题。

楼主(2011-12-30):
在与机房UPS通讯过程中遇到些问题:
       用串口服务器的RS485口 接 无源转换器 到 UPS-RS232口 有一台UPS通讯可以,另一台UPS通讯很不稳定(甚至无法通信)。

       用笔记本通过USB转串口 接 UPS-232口 通讯一切正常。有大虾遇到过类似问题吗? 无源转换器加5V外接电源还是不能通讯。

楼主:
请教大虾这可能与什么有关系?  之前遇到过这种情况,加上5V外加电源就可以了,没找出具体原因。

网友:
重點檢查電源與通信是否短路 很值得懷疑 另一台UPS

网友:
同窃电串口有关

网友:
为什么不用一个有源的那,兄弟,稳定第一啊~这样弄会死得很惨的吧!

网友(2012-02-19):
是啊,有缘的稳定很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