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哪种材料可以阻挡阳光,但是却可以让激光穿过的呢

楼主(2011-12-30):
有没有哪种材料可以阻挡阳光,但是却可以让激光穿过的呢

网友:
滤色玻璃

网友:
带通滤镜

楼主:
就是对射激光头,接收端前头用的凸面镜片,应该是滤日光的吧

网友:
激光波长一定,阳光是广谱的,可用对应颜色的玻璃当滤镜。

网友:
回复 网友A:

激光、日光都是光
只是前者构成单纯、能量集中方向性好
所以你只需要找你激光工作波长能够透过的材料就行了
当然最简单的就是滤色片

要注意日光里也会包含激光的波长
所以要在程序或者硬件上预留0点调节的能力

楼主:
哈哈,我在哈里巴巴上找到了650nm滤光片,正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