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3G4200D 程序及读数分析

楼主(2011-12-30):
小弟的L3G4200D陀螺仪初始化如下:
  writeRegister(L3G4200D_Address, CTRL_REG1, 0x0F);
  writeRegister(L3G4200D_Address, CTRL_REG2, 0x00);
  writeRegister(L3G4200D_Address, CTRL_REG3, 0x08);
  writeRegister(L3G4200D_Address, CTRL_REG4, 0x10);
  writeRegister(L3G4200D_Address, CTRL_REG5, 0x00);

读取的数据代码如下:
  int xMSB = readRegister(L3G4200D_Address, 0x29);
  int xLSB = readRegister(L3G4200D_Address, 0x28);

  int yMSB = readRegister(L3G4200D_Address, 0x2B);
  int yLSB = readRegister(L3G4200D_Address, 0x2A);

  int zMSB = readRegister(L3G4200D_Address, 0x2D);
  int zLSB = readRegister(L3G4200D_Address, 0x2C);

静止不动时串口打印输出如下:

0  31  0  37  255  189
0  21  0  19  255  212
0  19  0  28  255  220
0  19  0  23  255  202
0   8  0  38  255  207
0  34  0  39  255  205
0  28  0  24  255  197
0  19  0  10  255  217
0  16  0  43  255  196
0  25  0  44  255  205
0  13  0  26  255  220
0   1  0  18  255  212
0  17  0  32  255  200
0  24  0  37  255  217
0  30  0  32  255  215
0  16  0  42  255  227
0  13  0  20  255  198
0   2  0  35  255  232
0  22  0  29  255  194
0  27  0  34  255  231
0  14  0  29  255  199

请问这个数据正常么?如果处理后按照
x = ((xMSB << 8) | xLSB);
这种显示,出来的数据变化貌似非常不对……

请各位达人指点下是数据问题还是我初始化或者别的地方有误?

网友:
数据很正常,前两个数是正的,第三个是负数,要取反。

网友:
L3G4200D静止不动的时候是会有点飘的,你主要看看转动芯片的时候,数据是不是跟着一起动

网友:
读出来的数据负数 是补码形式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看来这样处理:
x = ((xMSB << 8) | xLSB);
不行了……
如果更好的去处理得到的x,y,z 数值呢?请指点下……多谢!

网友:
x = ((xMSB << 8) | xLSB);
这样没问题
X,Y,Z轴数据都要这样处理

网友:
最好连续一次读6个数据,不要分开读

网友:
将高字节与127比较,大于127的说明是负数,整体取反加负号就行了

网友:
啊!我都不会用这个陀螺仪?谁有资料呀!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这样处理?
if( xMSB > 127){
        xMSB = -(~xMSB);
  }
  x= ((xMSB << 8) | xLSB);

但是这样得到的x值很大……

网友:
低字节也要取反的,其实就是已知补码求原码

网友(2012-05-07):
对,输出的高低字节都是补码形式,可以先将两个补码合并,然后再强制类型转化为带符号的16位数即可;

网友(2012-10-16):
你好,可以把你的这个程序让我参考一下吗?

网友:
定义一个有符号16位的变量,把读到的数据高8位左移8位或上低8位赋给这个有符号变量就行了,没有必要补码转原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