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da2030功放电路

楼主(2011-12-30):
菜鸟焊tda2030,12V单电源供电,声音正常,但散热片迅速升温,几秒钟时间至烫手,整流二极管一样发热。整流后电压只能7V左右!求高人解释

网友:
c5少画了个电阻吧1
这个电阻阻值小,组成的是rc电路。你不加的话,电容对交流信号可是通路。

楼主:
我是觉得阻值小了,然后略去了,现在也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

网友:
C8串的这个电阻不能略去的,阻值大一点只是效果差···略去有时候还会自激····
看LZ这样子··要么2030挂了,要么就是自激了···

楼主:
声音是正常的,应该不会是2030挂吧?我再串个小电阻回去试试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高手,加了个电阻,直接加1K,温度正常,声音杂音太大,请问什么情况?

网友:
电阻太大了,这样高频信号留下来了,通过喇叭就有噪音了,至多10欧。还是按datasheet来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嗯!因为没有小电阻,我找同学要个小电阻试试,谢谢了

网友:
初中的时候玩过

网友:
晕,把最有用的的电阻去掉了.

编辑增加:TDA2030是24V的吧.

网友:
如果正常发声,那就不是tda2030的问题,发热很正常,毕竟通过的电流很大,发热大的话,改善散热问题。。这个不用多说,还有C5要串联一个10欧左右的电阻,在电子电路称作“茹贝尔网络” ,谈谈茹贝尔网络。。。。。。。

“茹贝尔网络”,是并联在低频喇叭上的一只电阻和一只电容的串联,使得低音喇叭在相当宽的频率范围内呈现近似纯阻,进而使分频点稳定,改善阻尼,改善相位失真。这个电阻跟电容的取值,电阻R取所用喇叭在需要补偿的频率下的阻抗,电容C的容抗取喇叭感抗L/RR,实际R一般取标称值,4欧喇叭C大约是4-10微法,8欧喇叭10-20微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