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可靠的旋转编码器解码程序,C语言编写,套用很方便(非中断,采用定时读IO方式,解码采用

楼主(2011-12-30):
本程序用于测试,编译器采用CodeVisionAVR
#include <delay.h>
#include <mega8.h>

#define IN_A PINB.1
#define IN_B PINB.2
unsigned char encoder_now;//本次值
unsigned char encoder_ago;//上次值

flash signed char encoder_tab[4][4]=
{
{0        ,1        ,-1        ,0},
{-1,        0,        0,        1},
{1        ,0,        0        ,-1        },
{0        ,-1        ,1        ,0        },
};
signed char encoder_read(void)
{
    signed char a=0;
    unsigned char encoder_filter=0;  //滤波

    while(a<10)//判断次数,进行滤波
    {
        encoder_now=IN_A;
        encoder_now<<=1;
        encoder_now+=IN_B;
        if(encoder_filter==encoder_now)a++;
        else a=0;
        encoder_filter=encoder_now;
    }

    a=encoder_tab[encoder_now][encoder_ago];
    encoder_ago=encoder_now;
    return a;
}

main()
{
while (1)
      {

      switch(encoder_read())
      {
      case 1:
            PORTB.2=1;
          delay_ms(10);
      break;

      case -1:
            PORTB.3=1;
          delay_ms(10);
      break;

      case 0:
        PORTB.2=0;
        PORTB.3=0;

      break;
      }

      };

}

仿真波形图 (原文件名:未命名.JPG)

说明一下示波器输入A,B为模拟的编码器的两线输入波形,C,D为解码后的输出正负,和脉冲个数,值得一提的是实际编码器每拨动一格就会有两个脉冲输出,所以把连续的两个脉冲作为一个有效的加减标志可以提高可靠性(本例未体现)

所用编码器图片 (原文件名:2011-12-30-20-30-47.jpg)

原理波形图 (原文件名:原理波形.jpg)

网友:
先记号,再研究!

网友:
标它个记

网友:
妙哉,妙哉!!!,简洁明了,很好用,谢谢

网友:
正要试试

网友:
while(a<10)//判断次数,进行滤波
    {
        encoder_now=IN_A;
        encoder_now<<=1;
        encoder_now+=IN_B;
        if(encoder_filter==encoder_now)a++;
        else a=0;
        encoder_filter=encoder_now;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请教LZ是怎样进行滤波的?好像是信号翻转?

楼主:
encoder_now=IN_A;
encoder_now<<=1;
encoder_now+=IN_B;
是把两个独立输入数据合并成两位二进制数

if(encoder_filter==encoder_now)a++;
else a=0;
是判断输入数据的稳定度,即上次数据与本次数据的对比相同,则累计a,累计满10次则为稳定的输入而退出循环,否则抛弃无效的干扰输入值,继续判断。(10次可以自己修改,越大越可靠性更好。但是也不宜过大,因为判断所占用的时间会增多,还会丢掉有效输入值)
encoder_filter=encoder_now;
是把本次的值保存一下,以便作为下次判断的上次数据

网友:
谢谢LZ的解释,滤波的时间间隔是不是也有要求,倘若速度特别慢,是不是有可能有一部分不能进行滤波?

网友:
现在太累了,过两天看

网友:
以后可能用到

网友:
支持强烈,预备中。

网友A:
本摊Millwood0以前详细说过这个查表的方法,按键也可以这么用,而且连加功能实现起来很简单

网友:
mark,旋转编码器.

网友(2012-04-18):
这个要mark一下。

网友B:
你的程序还干点别的事情不?只做一个编码器还是很好的程序,要是各种中断信号都上来,你看看效果。
推荐使用价格低廉的CPLD做吧,或者推荐一款芯片LS7366专门做编码器解码的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的程序还干点别的事情不?只做一个编码器还是很好的程序,要是各种中断信号都上来,你看看效果。
推荐使 ...

恩,确实。用扫描读IO方式是有局限性的,就算用定时器中断

5线的盘,6000RPM的速度估计这个程序就会干的很吃力。

楼主:
采用定时调用子程序即可,主程序只是用于演示效果才这么做

网友C:
上一个我写的,思路和楼主一样,定时中断采样A,B相,进入采样时,关闭中断,确保采样期间不受干扰

volatile uint8_t State[4] = {0x00};        //存储A,B相的状态,{00,10,11,01}:正转,
                                                //{00,01,0x11,10}:反转,A相在高位,B相在低位
volatile uint16_t PulseCounter1=0;        //正转脉冲数
volatile uint16_t PulseCounter2=0;        //反转脉冲数,正反转并非绝对

void T0Init(void)
{
        TCNT0 = 0xA0;                        //中断时间0.8ms
        TIMSK |= _BV(TOIE0);        //使能T0的溢出中断
        TCCR0 = 0x03;                        //预分频为64,普通模式,无比较匹配
}

ISR(TIMER0_OVF_vect)
{
        cli();
        uint8_t i;
//        PORTD &= ~_BV(PD2);
        TCNT0 = 0xA0;
        if(State[3] != GetABStatus())
        {
                for(i=0;i<3;i++)
                        State[i] = State[i+1];
                State[3] = GetABStatus();
        }
        if((0x00 == State[0])&&(0x02 == State[1])&&(0x03 == State[2])&&(0x01 == State[3]))
        {
                State[0]=0;State[1]=0;State[2]=0;State[3]=0;
                PulseCounter1++;
                //UartSendStr("Dir = 0\r\n",20);
        }
        if((0x00 == State[0])&&(0x01 == State[1])&&(0x03 == State[2])&&(0x02 == State[3]))
        {
                State[0]=0;State[1]=0;State[2]=0;State[3]=0;
                PulseCounter2++;
                //UartSendStr("Dir = 1\r\n",20);
        }
        sei();
}

网友:
正需要啊,谢谢

网友:
楼主给力,正好买了。

网友(2012-05-24):
芳芳亮了 哈哈

网友(2012-08-22):
mark 旋转编码器

网友(2012-10-18):
想要学习还是得挖掘古墓!

网友:
mark  标记一下!

网友(2012-11-28):
引用 楼主:
采用定时调用子程序即可,主程序只是用于演示效果才这么做

LZ定时器设置的是多少时间扫描一次

网友(2012-12-28):
赶巧要研究编码器,下载了试验一下。
谢谢楼主和楼上的分享!

网友:
想问楼主,值得一提的是实际编码器每拨动一格就会有两个脉冲输出,所以把连续的两个脉冲作为一个有效的加减标志可以提高可靠性(本例未体现)
这个做出来了没?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本摊Millwood0以前详细说过这个查表的方法,按键也可以这么用,而且连加功能实现起来很简单  ...

兄弟,你说的Millwood0的查表方法给个链接吧·~~~3Q~~急求

网友E:
假设函数IS_PIN_A_HIGH()和IS_PIN_B_HIGH()是读取A,B两个引脚的状态
假设有两个外中断INT0和INT1都已经配置为双边沿触发模式,则解码如下:

//! 编码计数器

static volatile uint32_t s_wQDCounter = 0;

ISR(INT0_vect)
{
    if (IS_PIN_A_HIGH() && IS_PIN_B_HIGH()) {
        s_wQDCounter++;
    } else {
        s_wQDCounter--;
    }
}

ISR(INT1_vect)
{
    if (IS_PIN_A_HIGH() && IS_PIN_B_HIGH()) {
        s_wQDCounter--;
    } else {
        s_wQDCounter++;
    }
}

读取全局变量s_wQDCounter的时候别忘记加入中断保护。如果要追求效率,可以将计数器类型修改为uint16_t。

--------------------------
以上就是中断法,可以用引脚电平变化中断来做。上面的代码是4倍频。如果要2倍频,去掉任何一个中断处理程序即可。
如果要单倍频,选择任意一个外中断,并选择只对某个边沿触发即可。

多年测试,稳定可靠~
记住一句口诀:

任意边沿触发模式下,A和B进行电平比较:
对A触发的中断:同加异减
对B触发的中断:同减异加
反之亦然

总结到最后,就是 同加异减,同减异加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假设函数IS_PIN_A_HIGH()和IS_PIN_B_HIGH()是读取A,B两个引脚的状态
假设有两个外中断INT0和INT1都已经配置 ...

傻孩子大侠总结得不错,感觉软件上还应该增加抗干扰处理的部分...(在硬件上信号线最好用带屏蔽的线,或者在有的场合还可能要使用带Z相(零位)脉冲输出的正交编码器)。

网友E:
引用 网友F:
傻孩子大侠总结得不错,感觉还应该增加上抗干扰处理的部分...

所谓的软件抗干扰,其实只是自己心里舒服,实际情况是,加不如不加(有干扰的时候,不是你加抗干扰就能解决的,
而是干扰本身会引入丢脉冲或错脉冲的问题,加了所谓的抗干扰算法并不能解决错脉冲的问题)……另外,现在
大部分芯片在IO口上都有硬件的Filter,基本上也不用担心这个问题。

网友:
如果用定时器扫描法来解码,感觉应该在抗干扰方面应该会好一点儿,但是编码器的线数(脉冲数)不能太高。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兄弟,你说的Millwood0的查表方法给个链接吧·~~~3Q~~急求

millwood是在一个帖子里面回复的程序,我也找不到了,不过程序很简单,我大概写一个,思路是一样的

/*******************************************************************************************************
-- FILE NAME        test.c
-- DISCRIPT
-- COPYRIGHT
-- CREAT BY         Zhang Danhui longquanshuang@yahoo.cn
-- CREAT DATA       20121118
-- VISION           0.01
-- MODIFI
--
--
*******************************************************************************************************/
#include “rolltry.h”

/*******************************************************************************************************
* Function Name   - getRolltry
* Descripe        - 旋转编码旋钮的驱动,周期性调用这个函数,读取旋钮的增量
* Input           -
* Output          -
* Return          -
* Other           - PIN_A()  PIN_B() 是获取旋钮AB两个引脚电平的宏
*******************************************************************************************************/
int getRolltry(void ){

    const signed int slLookTable[] = {0, 1, -1, 1,####};/* 这个表需要自己建 */
    static unsigned char temp1;

    temp1 <= 2;
    temp1 &= 0xf0;

    if(PIN_A()) {
        temp1 |= 0x01;
    }
    if(PIN_B()) {
        temp1 |= 0x02;
    }
    return slLookTable[temp1];

}
/*******************************************************************************************************
** End Of File
*******************************************************************************************************/

网友(2013-02-17):
MARK!
家里有台海尔洗衣机用的就是旋转编码器,用了一年经常丢码出错,看上去这个小东西做得好还真不容易

网友(2013-03-21):
引用 网友A:
millwood是在一个帖子里面回复的程序,我也找不到了,不过程序很简单,我大概写一个,思路是一样的

/*** ...

你好,上面的表格我不是很明白。能否解释一下

网友:
很好 就是没看懂

网友:
还是用中断吧,用定时扫描既累还浪费资源,稍不注意还容易出现漏洞

网友:
正在研究这个东西,学习了。谢谢!

网友G:
引用 网友E:
所谓的软件抗干扰,其实只是自己心里舒服,实际情况是,加不如不加(有干扰的时候,不是你加抗干扰就能解 ...

能用软件消除硬件上的干扰码?
比如突然的脉冲,软件忽视之。

网友E:
引用 网友G:
能用软件消除硬件上的干扰码?
比如突然的脉冲,软件忽视之。

只要你的实际信号与干扰信号的频率差别很大,软件就是有办法的。工业上更常见的方法是采用Z相来进行
单圈复位。

网友:
不知谁的手可以拧6000RPM

网友G(2013-04-23):
引用 网友E:
只要你的实际信号与干扰信号的频率差别很大,软件就是有办法的。工业上更常见的方法是采用Z相来进行
单圈 ...

感谢回答。
举个例子吧,正常电平,突然一个毛刺,软件如何做才能避免这个毛刺呢。

网友E:
引用 网友G:
感谢回答。
举个例子吧,正常电平,突然一个毛刺,软件如何做才能避免这个毛刺呢。 ...

我提供的算法里面,是不处理这个问题的——我觉得硬件可以处理,一般IO都有Filter。
如果不采用我说的4倍频法,并且也没有硬件的IOFilter,则可以采用边沿触发法,就是
对某一个边沿设置中断,触发,触发以后,在中断处理程序里面连续采样多次,假设
我们识别到的是上升沿,那么在处理程序里面就检测电平是不是高电平,如果是,则
用一个专门的滤波计数器++,这个时候,并不退出中断处理程序,而是继续检测电平
看看是不是高电平——如果是,则继续++,如果不是,则--,如果减到0了,则说明
这是一次误触发,如果数值超过了预设的门限,则认定为是一个有效触发。一般对于
高频率毛刺,由于毛刺频率与 目标信号频率相差很多,则该算法可以有效滤除毛刺。

网友:
谢谢分享了,很好的资料

网友:
非常不错,慢慢研究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提供的算法里面,是不处理这个问题的——我觉得硬件可以处理,一般IO都有Filter。
如果不采用我说的4倍 ...

除了感谢,没有别的了。

网友:
傻孩子分析得透彻

网友H(2014-10-06):
引用 网友A:
millwood是在一个帖子里面回复的程序,我也找不到了,不过程序很简单,我大概写一个,思路是一样的

/*** ...

该代码1ms执行一次,本帖最靠谱代码

int8_t  g_cRollCount;

static const int8_t c_cRollBook[16] = {0, 0, 0, 0, 0, 0, 0, 1, 0, 0, 0, -1, 0, 0, 0, 0};

void get_rolltry(int8_t * pRollCount)
{
     static uint8_t s_chPinTemp;

     s_chPinTemp <<= 2;
     s_chPinTemp &= 0x0f;

     if(IS_ROLLTRY_B()){
         s_chPinTemp |= 1;
     }

    if(IS_ROLLTRY_A()){
         s_chPinTemp |= 2;
     }

     *pRollCount += c_cRollBook[s_chPinTemp];

}

网友:
引用 网友H:
该代码1ms执行一次,本帖最靠谱代码

你的表格滤掉了好多状态

网友I:
泼个冷水,这个程序只能在低速使用,高速的速度跟不上,低速的如果是旋钮这些东西,只要方向不错,丢个把脉冲也无所谓

网友:
引用 网友I:
泼个冷水,这个程序只能在低速使用,高速的速度跟不上,低速的如果是旋钮这些东西,只要方向不错,丢个把脉 ...

扫描方式速度是问题,可是不是所有芯片都有支持任意沿触发的中断的,比如51的外中断只有下降沿。所以读IO的方式还是得用。
速度不是每个地方都要求那么高的。有的设备用了测试尺寸用光电的那种,精度不是很高,所以低分辨率的也好,速度也不快。但是要求往复误差为0,即使没有Z相的帮助,没有机械开关参考的情况下,也一点不差,往复几万次,也不能有误差。所以方法很重要了。

网友:
请解释一下这句的意思:
a=encoder_tab[encoder_now][encoder_ago];

网友:
我发过一个程式,用一个中断,除中断设定程式,其它的一行搞定,没去抖,
http://www.amobbs.com/thread-4517043-1-1.html

网友(2015-05-28):
mark,看各位大神写的关于编码器的实例。受益匪浅

网友:
坛子里好多关于编码器采集的 ,但是现在不知道哪一种效率最高

网友:
高度集成的算法,

网友:
好巧,正要用,收藏了

网友(2015-07-11):
正需要这方面的资料

网友:
引用 网友E:
假设函数IS_PIN_A_HIGH()和IS_PIN_B_HIGH()是读取A,B两个引脚的状态
假设有两个外中断INT0和INT1都已经配置 ...

你这个程序不能有干扰,硬件做得差就会误读。

网友J:
引用 网友E:
我提供的算法里面,是不处理这个问题的——我觉得硬件可以处理,一般IO都有Filter。
如果不采用我说的4倍 ...

硬件做好是基础,硬件做不好,中断不退出去这样检测,很浪费CPU资源。

网友:
现在不是好多片子的定时器都有旋转编码器功能了吗?比如STM32

网友:
引用 网友J:
硬件做好是基础,硬件做不好,中断不退出去这样检测,很浪费CPU资源。

一般做差分解码器都需要有硬件滤波,用软件滤波效率更低。好在很多MCU都在IO口上加入硬件滤波了。NXP,Freescale,Atmel,ST的芯片都做得很不错。

网友:
这个不错,做DDS能用到

网友K(2015-08-23):
引用 网友C:
上一个我写的,思路和楼主一样,定时中断采样A,B相,进入采样时,关闭中断,确保采样期间不受干扰

volatil ...

您好,请问一下,您的 GetABStatus())是啥样子的,可以把代码截图给我吗?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您的中断时间设置的是0.8ms

我还想设置长一点,请问一下,这个中断查询的时候,最长可以设置,多长时间查询一次?

网友C:
引用 网友K:
您好,请问一下,您的 GetABStatus())是啥样子的,可以把代码截图给我吗?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您的中断时 ...

这个时间有点久了,GetABStatus()就是去采样A,B对应IO的电平

中断时间的长短根据你的A,B相输出的最大频率设置,总之要确保能采样到A,B的变化状态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时间有点久了,GetABStatus()就是去采样A,B对应IO的电平

中断时间的长短根据你的A,B相输出的最大频 ...

可以把这个getstatus的函数发给我吗?我也用的AVR的单片机,目前需要做一个计米器,
我想直接套用你给的函数

网友K:
引用 网友E:
假设函数IS_PIN_A_HIGH()和IS_PIN_B_HIGH()是读取A,B两个引脚的状态
假设有两个外中断INT0和INT1都已经配置 ...

你好,大侠,我想问一下,这个程序里面,A相引脚是INT0 ,还是B相作为INT0呀?

网友:
引用 网友K:
你好,大侠,我想问一下,这个程序里面,A相引脚是INT0 ,还是B相作为INT0呀? ...

其实无所谓,都可以的。甚至可以同时使用两个INT。但要注意,在同时使用两个中端的情况下,中断处理程序里面的算法极性是相反的。

网友:
最近有个项目要用 现在研究下

网友:
编码器解码~多谢~MARK

网友(2017-01-07):
虽然看不太懂 但是已经拿来用在我的旋钮上面啦啦  谢谢楼主

网友L(2017-06-26):
引用 网友E:
假设函数IS_PIN_A_HIGH()和IS_PIN_B_HIGH()是读取A,B两个引脚的状态
假设有两个外中断INT0和INT1都已经配置 ...

大神,按照你说的,比如A触发的中断,同加异减,但是判断条件里面是IS_PIN_A_HIGH() && IS_PIN_B_HIGH()。 我考虑了一下,是不是这个判断条件应该为IS_PIN_A_HIGH() == IS_PIN_B_HIGH()?  盼回复~~

网友:
引用 网友L:
大神,按照你说的,比如A触发的中断,同加异减,但是判断条件里面是IS_PIN_A_HIGH() && IS_PIN_B_HIGH() ...

不是的。应该是就是原来的表达式。因为 IS_PIN_A_HIGH() 是一个逻辑表达式,返回0和非0。用==就变成二者必须相等,
但是bool的true可能有多种表达方式,你用==就变成是 true == true,看似OK,但是true本身的数值是不同的,那么你这
个条件可能永远无法正确的触发。

考虑到 IS_PIN_A_HIGH() 很可能只是在GPIO的输入寄存器上做文章,比如:

#define IS_PIN_A_HIGH()    (PORTA.IN & PA1_MSK)
#define IS_PIN_B_HIGH()    (PORTA.IN & PA2_MSK)

以这个为背景,你会发现,用 == 是不合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