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LPC1766的春风电源的制作,发现春风电源模拟部分有几个弱点,喜欢和春风以及网友讨

楼主(2011-12-30):
春风您好!首先得感谢春风的无私,大度,我想每个网友心中都觉得春风是我们很尊敬的大师。在此谢谢您!

我们进入正题,是这样的:我用LPC1766MCU做数字处理,控制春风电源的模拟放大反馈部分电路,利用TCP通信定压定流。发现输出电压和电流纹波很小,精度也很高。但是跟随负载的能力很弱,也就是我突然加4欧姆的电阻的时候,电压会拉低100MS左右后恢复正常;拿开该电阻的时候,电压会升高出现个小尖冲后恢复正常。安捷伦的电源,吉时利的电源不会。我想提的问题是:“春风电源真的是有这个弱点,还是我哪里出了问题?春风能回我的贴吗?谢谢。

还有就是LPC1766本来有10位DAC2路可当做数模转换,但我用的是16位PWM接2级低通滤波得到模拟电压,但不是非常的干净的直流,这样我的精度就是16位的。还有春风电源原理图里面有个电容C29不能为22PF,叫相位补偿电容,必须要接的,如果接22PF反馈就失效啦,没有输出。我接的是154电容。定压定流就很精准。已经调试完成。呵呵,这是我仿学春风大哥电源的经验和大家网友分享!希望各位网友拍砖。说说意见!谢谢!

楼主:
回复 楼主:

我附上模拟电路图给大家看看!

网友:
回复 楼主:

还有春风电源原理图里面有个电容C29不能为22PF,叫相位补偿电容,必须要接的,如果接22PF反馈就失效啦,没有输出。我接的是154电容。定压定流就很精准。

问题就在这里啦~

你这个自以为“聪明”的做法,其实只是你对相位补偿电容理解不够,

这个电容太大,电源的动态响应会慢很多的,所以就会出现你说的“100ms后再恢复”的现象

网友A:
其实光耦的作用是什么?在这里是 开启和切断 开关?防止开机瞬间输出?还是?

你说的是C24吧,图中说C24,贴里咋成C29了~
我觉得不是啥相位补偿吧,貌似这个就是个积分电路~它的作用可以使调整速度减慢,使运放的正负输入端的差值,逐渐趋于0~,假如没有这个电容,那运放就处于开环工作态(就是个比较器了),一旦有差值,瞬间超调~所以,尖峰就有了,甚至工作不稳定~
适当的调整电容的值,甚至可以串接一个电阻,可以抑制超调,但是,相对应的,却会增加响应时间~貌似这是一个鱼和熊掌难以兼得的东东~。。。
100ms不太正常了吧,用四波器观测观测~

不是很懂,随便猜猜的~请高人指点

网友:
正是这种问题,许多专用的电源不采用恒压恒流模式.
无论如何处理,这种现象还会产生,包括安捷伦的电源.
所以你不可能在比如通信电源里看到这样的电路,因为如果操作一个发射电流10A的电流,一松开发射键电流下降100倍以上,
可能导致您说的这种现象,把电台就烧了(电台的攻放管普遍没有稳压电路),这我就烧过.

使用实验室电源这种常识要注意的

春风的电路是很经典的电源电路,有些场合如果不能用也很正常,这不是电路的错.
希望春风不必在此环节上纠结,这个问题没人可以真正根除.

网友:
回复 网友B:

稳压电源都有这个问题的,但并不是像你说的“不必纠结”,这个问题是必须重视的

负载响应特性 是反映一个电源性能的最重要标志之一,如果这个指标太差,电源就不能算合格了

但是楼主的现象显然并不是春风电源电路有问题,而是楼主自己“不合理地”改动了反馈环路造成的,这只能说是楼主自己的基础不过关了

下面是一个开关电源的典型负载响应,可以看出,过冲和下冲时间都在0.2ms左右,楼主位的100ms显然是非常不合理的

编辑原因:2ms->0.2ms

网友:
忘了注明,上图的阶跃电流是1安培

网友:
回复 网友C:
回复 网友B:
稳压电源都有这个问题的,但并不是像你说的“不必纠结”,这个问题是必须重视的
负载响应特性 是反映一个电源性能的最重要标志之一,如果这个指标太差,电源就不能算合格了
但是楼主的现象显然并不是春风电源电路有问题,而是楼主自己“不合理地”改动了反馈环路造成的,这只能说是楼主自己的基础不过关了
下面是一个开关电源的典型负载响应,可以看出,过冲和下冲时间都在2ms左右,楼主位的100ms显然是非常不合理的

<a class=tt16 onclick="fnquic......

我的意思是说,春风肯定知道的,楼主的问题不是问题.

网友:
C24是主极点补偿电容,决定了电源的响应速度,春风原设计的22p确实有点小,遇到某些大容性负载或者PCB布线差点都可能会振荡,但>1u就绝对是错的。

Agilent E364x这个电容取值是6.8n,输出电容47u,满载到半载的阶跃响应指标是<50us <15mV。
普通实验电源不求阶跃响应波形只求响应速度的话经验值1n-10n范围内取,过冲恢复时间一般可以控制在100us以内。

楼主:
如果真的是没有这样的弱点,可能是我的PCB板布线有问题!我附上我的PCB板PDF图。

楼主:
可能是我不应该大面积铺地!不知道是不是这个问题!好烦啦!我也是做的玩,在家没事做。很感谢春风让我找到可以静下来的思考电路的项目,我的时间没有白过,谢谢您!

网友:
电源拆了,我这边装好后做下实验。

网友:
大面积铺地应该很正常。
我们的产品从0~300A的上升沿大约20ms。
你这测的100ms指标的确差了些~

网友:
认真看完了,学习!

网友:
好贴!不过露珠注意说话方式,出来工作和前辈这样说话会吃亏的

网友:
看了一下PCB,布线不过关,你说C24=22p时电压不正常很可能是振荡了。

网友:
回复 网友D:
看了一下pcb,布线不过关,你说c24=22p时电压不正常很可能是振荡了。

布线是不过关,

但是根据楼主的描述“如果接22PF反馈就失效啦,没有输出。我接的是154电容。定压定流就很精准”

我觉得更可能是下面的问题造成的,如图,R15在这里应该是使用错误,去掉这个电阻应该就可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很谢谢你的提议,我试过,R15不接,会好一点,但是还是反馈失效,输出0.5V左右的电压,电压不能程控。

在我的电路图中,调试结果如下:C47接154电容,R15不接。输出电压比较精准。但跟随负载能力不行;比如我DA_V1等于0.5V,V1也就等于0.5V,V2=V3=0.454V,V4=5V。负载变化的时候,有一个像正弦波的脉冲振荡后恢复4.88V左右的电压。如果把C47改为334电容,正弦波幅度加大且慢慢趋于稳定但电压为4.92V。

也把MOSFET漏极的0.1欧姆电阻去掉也还是一样的。后来也去掉了BD11和BD12,这两个三极管我用的是JE340和JE350对管。也还是一样。

呵呵!

网友:
因为你的布线影响,负载调整率会比较差,满载到空载4.88V/4.92V的变化是有可能的。
但C24用原值22p时也不太可能出现你说的情况,肯定是漏掉了某些细节,然后测各关键点电压看看怎么回事。

网友:
今天测试了一下,确实有楼主说的问题,现象如下:

首先把电压设定到30V,电流设定到4A

然后接好负载线和示波器探头

这个是空载突然加了4R负载时的波形

这是电流回路的调整滞后引起的,把C32由原来的222换成22p,就好了

这个是换到22p的波形

楼主改C29到154是不行的,这个电容会影响电压响应速度,这个电容大了,电压过冲会很大,我加到104
在输出短路到开路,出现这样的电压波形

电压回路要保证很快的响应速度,过冲大了容易把负载干掉。

网友:
"但是跟随负载的能力很弱,"

that's a problem with all regulated power supply (a power supply with negative feedback).

you trade stability for speed.

楼主:
我调试过啦。在我的原理图中,把C24和C29都接0.01UF的,也就是10NF。突然拉1A的电流,比以前好很多,但是还是有毛刺电压,电压会上下浮动500MV左右。突然拉20MA左右的电流的时候,几乎没有影响。

可能是我布线没有布好。过完年在把PCB改一下.

希望大家跟踪此贴。我会跟大家分享我的成果。在此谢谢春风!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调试过啦。在我的原理图中,把c24和c29都接0.01uf的,也就是10nf。突然拉1a的电流,比以前好很多,但是还是有毛刺电压,电压会上下浮动500mv左右。突然拉20ma左右的电流的时候,几乎没有影响。
可能是我布线没有布好。过完年在把pcb改一下.
希望大家跟踪此贴。我会跟大家分享我的成果。在此谢谢春风!

呵呵,不用谢

楼主方便把图传上来吗,PCB截个图也好,这样讨论好像在猜谜一样的。

网友:
可怕的瞬态响应,我们做LDO的时候,响应速度要在1us以内,虽然没有这么大的开关电流

网友(2012-08-25):
学习了一段时间,开始准备动手了

网友(2012-10-27):
C24 用4.7uF 太大 , R15 應該不會用到, 如果要用應該會是跟C24 串或並, 最重要是 BD11,BD12 架構不對,也就是這個電路用Open Collector 的方式才是正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其实光耦的作用是什么?在这里是 开启和切断 开关?防止开机瞬间输出?还是?

你说的是C24吧,图中说C24, ...

请大侠来指点一下呀,我也很想知道U11A是积分器还是有一个大环路呢?如果是积分器的话,把C29去掉那不就变成比较器了,电源输出会不会变成矩形波呢?如果是一个大的反馈,那这个C29只是让调整平滑一些吗?还有正常工作状态下,运放U11A的1脚输出电压在什么范围呢?

网友:
不得不说阿莫论坛很好很强大,新手路过学习

网友:
看了这个贴才发现我连春风大师的电路连皮毛都没摸到.....继续学习!

网友:
ls好好研究一下,一起分享吧;

网友:
C32 2200 要换成22p吗?

网友:
不错,这样才能真正在论坛学习

网友(2012-12-04):
有没有朋友发现,反向上拉3.3M后仍有电流失调的现像呀  0A  0V 正常 。  0A   只要调一点点电压上去,就有25ma的电流      运放LM324   358 都试过

网友:
没做过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