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轴遥控方法

楼主(2011-12-30):
遥控四轴是 先将接收机的信号读进来 处理后调整电机吗  是用ad取信号还是直接用IO测高低电平的时间   求指教

网友:
四轴飞行平台可不是那么容易做到的,不过还好网上有专门卖飞控板的,你可以看一下

4个电调板、1个 飞控板、1个ppm解码板。

如果调试、烧写程序的话,还用到调试板。

如果定点悬停的话,还要电子罗盘、GPS板。

如果要导航的话,还需要导航板如果要地面站的话,还要数传的模块。

网友:
我的理解是 接收机接收到遥控信号后输出PPM(Pulse-position modulation)的信号给飞控,飞控获得该信号后再通过IIC将转速数据送给电调去控制马达转速,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网友:
对的一楼正解!

网友:
我喜欢的是带遥控的四轴。。。。。

网友:
和楼上想法一样

楼主:
回复 网友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