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好用一点儿的按键数码管驱动芯片啊??

楼主(2011-12-31):
以前一直用ZLG7289,最近调试出现了不少问题,现在都进行不下去了,想换一个功能与7289类似的芯片,有木有呢?

网友(2012-05-29):
TM16XX系列 多段位数码管驱动芯片,带按键扫描
有兴趣+Q276169465

网友A(2014-08-21):
TM16XX系列作显示很好用,但是做键盘扫描很难用,无法实现长按键,我自己做的测试,按下某个键不放,判断:如果有键值,则显示0,没有键值则显示0,结果是一会显示0,一会又显示8,头都搞大了。厂家也没有键盘扫描方面很好的例程。遗憾

网友:
出了问题就想换芯片。这设计……
先找下自己的问题吧,
ZLG7289驱动数码管的效果确实不够理想。总是有微弱的闪烁。

网友B:
引用 网友A:
TM16XX系列作显示很好用,但是做键盘扫描很难用,无法实现长按键,我自己做的测试,按下某个键不放,判断: ...

我使用TM1628,TM1638,长按键用得妥妥的,没有碰到过你说的情况,是不是按键的线缆太长了?受干扰的话,会不稳定。另外键盘矩阵一定要用二极管隔离哦,官方的DEMO图,好多没有画上去,绝对坑爹。

网友:
引用 网友A:
TM16XX系列作显示很好用,但是做键盘扫描很难用,无法实现长按键,我自己做的测试,按下某个键不放,判断: ...

真的假的,如果是这样的话,tm1638就是连按键都读取错误了,就没法用了
我想这不大可能吧

手册推荐在上升沿读取按键值,你不会是在下降沿读取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使用TM1628,TM1638,长按键用得妥妥的,没有碰到过你说的情况,是不是按键的线缆太长了?受干扰的话, ...

demo图讲到了二极管隔离的情况,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使用TM1628,TM1638,长按键用得妥妥的,没有碰到过你说的情况,是不是按键的线缆太长了?受干扰的话, ...

可否把你的关于TM1638按键部分的才做代码贴出来,让大家学习一下啊?另外,我的按键线缆很短,按键和TM1638在一个面板上,面板和CPU主板通过5X2端子直接对接上的。

网友:
找自己代码与PCB的问题吧,Tm1638与ZLG7290都用过,觉得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