恒压恒流求解

楼主(2011-12-31):
一个电源要么恒压,要么恒流,为什么很多直流稳压电源(如版主)既可以调整电压又可以调整电流呢?调整电流的时候电压是否不变呢?不理解,没搞懂恒压源下如何调整电流。求解,哪位好心的高手指点我一下这个菜鸟。

网友:
横流恒压是分开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要么是横流源,要么是恒压源是吧。

网友:
如果即设定电压又设定电流。
如果外设电阻阻大,在设定电压下还没有达到设定的电流值,这样就会恒压。如果电再增大达到设定电流值,电流不会再增大,是靠降低电压来使电流不超设定值。

看来提问者没有这样电源。有了试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就是,要么是电压横定,要么电流横定。没有电压电流可以一起横定的

网友:
楼主去看帖子,帖子里面有关于这个问题的讨论

网友:
最多是限压恒流,没听说过既恒压又恒流的

网友:
调整电压是调整恒流状态下最大输出电压,以免刚接入负载时候因为过压烧坏(因为有输出电容)

楼主:
回复 网友B:

恩,看来要买一个才知道。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C:

恩,这个问题看懂了,谢谢春风版主,希望版主能把那个解答最好的帖子置酷就好了,方便我们这些初学的菜鸟看懂,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D:

恩,谢谢,学习的地方还真多。

网友:
简单的说就是恒压和恒流不是同时出现的,并不冲突

网友:
两个控制环路。

网友:
两个环路,电流小于设定值,恒压,电流大于设定值,恒流。

网友(2013-02-27):
谁把详细的解说贴这里

网友:
恒压恒流那是字面意思,你找个电源把玩一下就明白了;
通俗点讲吧:
0-30V 5A来讲
1:恒压就是你设定多大电压,就输出多大电压;你设定10v,电源输出10v;:
2:恒流就是你设定3A; 此时你接10v负载,电流不超过3A,就输出实际负载电流,
超过3A,则启动过流保护;不至于超过3A烧坏负载;
  其实恒压恒流的说法不严谨,叫恒压过流保护源还贴切些;

网友:
恒压就是恒定电压输出,比如12v,负载大小变化只会导致电流变大或小。恒流时,比如2安,负载小时电流小,超过2安的话这时输出电压会下降,电流还是保证不超过2安。如果你把这种电源用来充电就能很好的理解这个过程!

来自:amoBBS 阿莫电子论坛 iPhone客户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