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 DXP中如何畫雙層板?

楼主(2011-12-31):
想問下如何畫雙層板呢?一般什麼情況下會用到雙層板的?本人只接觸過雙面板.呵呵....

网友:
打开软件新建PCB,会明显看出有多层板的菜单,在对应层上画元件和连线就行了。现在的电路板好像大部分都是多层板了。
我回答这个问题是为通过审核啊 哈哈。

楼主:
回复 网友A:
打开软件新建pcb,会明显看出有多层板的菜单,在对应层上画元件和连线就行了。现在的电路板好像大部分都是多层板了。
我回答这个问题是为通过审核啊 哈哈。

still thanks

楼主:
有誰可以告訴一下嗎?

网友:
好像不好用 但是文件不兼容啊

网友(2012-02-03):
建PCB板时向导系统是有提示你是建多少层板的

网友(2013-08-07):
同求,,乞求大神,,普及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