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想做一个GPS模块,请介绍功能和性价比高的GPS模组,参数如下,求途径?

楼主(2011-12-31):
L1(1575.42MHz)接收频率
  20通道并行接收
  启动时间(TTFF)-(Condition:Mask Angle:7Degree,-130dBm)
  定位准确度:小于10米( 不带SA )
  更新接收:每秒钟(1pps)

楼主:
回复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
本人专业生产GPS模块,芯片有GNS7560、SIRF 3、SIRF 4、MxL800系列,可以找我。  xianghedz@126.com

网友(2012-01-30):
回复 楼主:

GPS 模块基本有两种。一种是对时间要求不高的,有精度、纬度和高度输出,是串口输出如台湾(HOLUX)。第二种出上述串口输出数据外,还有非常准确的时间输出,一般用在对时间要求很高的场合。如“授时GPS模块 NAVMAN JUPITER32 丘比特32”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