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问下NIOS II在实际项目里真的会用到吗?

楼主(2011-12-31):
我觉得FPGA的强项还是在时序控制方面,如果要用到CPU为什么不直接在外面加个单片机配合工作?那样成本是否会更低些?

网友:
FPGA 自由~~(爽)

FPGA為一缺點就是 SD Card 這方式比較弱

网友:
鸡肋 鸡肋 食之无味 弃之可惜

网友:
我也觉的楼主的这个方法很好啊。

网友:
和普通单片机比较一下

IO多
IO都可以外部中断
程序存储空间大
速度比单片机快

缺点
体积大
成本高

如果一块FPGA纯当单片机用,那是神经病。
当要用到大量数字电路和单片机时,就牛B了。

网友:
我在一个项目里用过,我们的主CPU是POWER QUICC III,板子上有个大号FPGA,我当时想拿一部分资源做个单板状态监控就用了,后来很多人反映代码不好维护,也不好调试,就去掉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么说还是没用上啊

网友:
目前只拿他当做 CPLD 使用,因为 ALTERA 放出来的 IP 少的可怜...IP要钱没有,要命有一条

FPGA应用高速 AD 或是 VGA(矩阵LED)显示使用者居多,至于 NIOS II仅供参考练习使用

重要的是 FPGA  RAM 小的可怜..又没有内建 flash ...等等,本来就不式合开发cpu 使用,mpu 到是可以.

虽然有多核与程式硬体化架构,但是使用lab太多(及非双层PCB),价钱都是五级跳,玩不起!

况且 ARM7 Cortex-M3 目前价格比吃一顿饭还便宜,谁会去伤脑子去玩没有任何保护的NIOS II.

网友:
同意楼上。

网友:
我一直在想,为什么FPGA内部不嵌一个硬核呢。51、AVR、或现在热门的cortex都可以。
这样开发和调试都方便得多。

网友:
回复 网友B:

virtex5不就嵌了一个power pc的硬核吗?

网友:
现在有硬核的FPGA不是已经有了啊,国产的也有啊,京微雅格。

网友:
1、外部CPU总线少,很多外设都是挂在共享总线或者串行总线上的;而是用nios可以大量的使用内部总线,并且自定义硬件;
2、一些算法cpu处理慢,而FPGA处理要快得多,刚做了一个modbus的校验,纯硬件实现很简单,而软件就要查表;
3、以串口为例,cpu的fifo少的可怜,而且是一个字符一个中断。我用硬件自定义uart,nios操作起来非常方便,发送方向,无需判定是否发完,不断的压入FIFO即可。接收方向,硬件会接收整帧,并进行校验,校验通过才报中断,整帧传输给nios进行处理。
4、总之,能把软件和硬件浑然一体的结合在一体,那可是非常高超的。

网友:
这个问题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FPGA做定制,还是很理想的

网友:
实际项目里的nios ii都是优化过的,比如说synopsys就有asic版的nios ii优化I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