贡献一个APD升压电路,原件少,实现方便

楼主(2011-12-31):
看附图。用单片机控制,采用PWM的脉宽调制,在用AD检查反馈的电压,实现调整。 经过试验,能升到130--140V最高。

网友:
它和boost原理区别在哪里?楼主可以讲一下电路原理吗

网友A:
3.3V升到130V -- PWM的占空比要0.97.这是超高的占空比,可以说是把电感和R99直接接在3.3V到地上.
请问一下为什么用三极管Q7替代肖特基二极管?有什么好处吗?

网友:
楼主应是黄海泉,我是李勇,没想到我们同在一个办公室,在这里也能相逢!哈哈!

网友:
李勇居然和我是同学哦,太意外了。

网友(2012-02-02):
不知楼上兄弟真名?

楼主:
勇哥,你可是中科院院士啊!!!!呵呵

楼主:
回复 网友B:

boost原理是什么原理?

网友:
Q7不一定要NPN吧

网友(2012-07-16):
正在做APD的60V到150V偏置电路,感觉好难搞,没有电路图

网友(2013-10-23):
楼主能否把元件参数都公布一下?

网友(2014-04-27):
引用 网友A:
3.3V升到130V -- PWM的占空比要0.97.这是超高的占空比,可以说是把电感和R99直接接在3.3V到地上.
请问一下为 ...

lz估计就是随便用个三极管当整流二极管了,没有严格的按照开关电源设计要求,精细的选着L、D、MOS和控制芯片,
使用了最原始的Boost开环电路,这种电路的输出在静态负载下的纹波远远大于几个mV;在动态负载下,几个周期后就要开始不稳定了;PSRR估计就几个dB。

这种简易设计比较适合低成本,要求低的场合,猜测肯定不是用在精密检测电路里面的。

网友:
应用条件不同,一百伏,只有几个mV纹波,加重滤波是可以达到的,但是跟随性不好。

网友:
图画错了吧,Q7的veb只有6v左右,应该接VBC。

网友(2014-06-02):
度彼的测距仪,整个行业都是这样子,天下文章一大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