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3C40有DDR专用接口吗?

楼主(2011-12-31):
如题,EP3C40有DDR专用接口吗?我在手册里没有找到, 之前搞到一块板子, 上面的SDRAM只能跑到100M,想看下是什么原因,谢谢

楼主:
要实现DDR2 200M的速度要如何连接, 有人做过吗,

网友:
ALTERA有一个EXTERNAL MEMORY INTERFACE HANDBOOK,你看看就明白了。而且手册里也写了支持DDRII,看仔细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