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答:如何配置mach软件使雕刻的PCB尺寸和实际设计的一致?

楼主(2011-12-31):
如果步进电机步距角是1.8度的话,10细分之后也就是2000步步进电机旋转一圈。步进电机带动丝杠转动一圈,则台面移动丝杠的一个导程。2000步可以在mach里的3个轴里设置,但是丝杠的导程怎么设置?如果不用设置丝杠的导程,那么怎么配置才能使尺寸和实际设计的尺寸一致?
刚接触雕刻机的菜鸟问一问各位老鸟们O(∩_∩)O。

网友(2012-09-22):
      我的驱动板是6560的,通常细分设置为1:8.  其它参数要自己按实际情况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