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电源芯片啊!~!!急

楼主(2011-12-31):
自己做的一个电池供电的项目需要,要求:5v-28v输入(输入电压能再高点到36V就更好了),空载时超低静态电流小于3(uA)微安!!!!输出3.3V/100mA的LDO芯片。谁有推荐一个啊。找了好多都不太理想!~!!~!

网友:
啥是LDO?5V 去 3.3V那还叫LDO,28V去3.3V能叫LDO吗?

网友:
LT3082, 就是有点小贵

网友:
HT7133、。。。

lz要LDO还要那么低的uA的静态电流,没戏

老实用DCDC吧

网友:
要求怪异,貌似DC/DC比较合适

楼主:
回复 网友A:

20V耐压有点恼火,因为我用的电池充满电电压是25.2v。。。。郁闷

网友:
我上次买的BL8551手册说可以到24V...........

LZ为啥要求那么宽的输入?
都输出3.3?

有没有考虑过用过“选择器”电压高的时候DCDC 电压下来了用LDO

我小白不知道这个“选择器”具体该叫啥。。。。

楼主:
回复 网友B:

因为有外围设备要用24V电,且电池要用一年以上才更换,所以要用个超低静态电流的稳压器给CPU供电。

网友:
回复 网友C:

那24V的估计差不多了 加点二极管 电阻啥的 降降压 够了

不过24转 3.3 那不是都发热了 啥也没干啊 太浪费了吧

还是建议先DC-DC到较低的电压,然后在折腾吧

网友:
【4楼】 wkman 鱼片
积分:1629
派别:
来自:
HT7133、。。。

lz要LDO还要那么低的uA的静态电流,没戏

老实用DCDC吧

----------------------------
7133只能到24V

网友:
凌特的电源芯片里应该有你使用的,不过他们的芯片贵

楼主:
回复 网友B:

貌似DC/DC静态电流到微安的很稀少,有都比较贵还不好买!!~!我用的CPU现在测试,工作电流在2mA.睡眠的时候希望能做到10uA,所以找个低的uA的静态电流的LDO。。申请了TI的免费样片。。正在做测试。。不过它也只能到24V

网友:
这么宽……
24V的电池降到5V还要用么?

网友:
回复 网友C:

DC-DC不是有带使能端的
CPU休眠的时候用LDO,一旦工作了就切断LDO的供电 转为DCDC

网友:
可以去看下辐导的电源芯片,应该满足要求

楼主(2012-02-05):
回复 网友D:

非常感谢  small1983   ,我终于找到我要的芯片了 。。哈哈~!~!!~高兴。。。因为锂电池里面提供了一个3.3v的LDO。。型号被打磨掉了。。一直在寻找这个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