祝大家元旦快乐,顺便帮忙回答一下两个问题

楼主(2012-01-01):
问题1:图1中,(脱线板-适配器-稳压芯片)和(脱线板-电脑-usb)这两个线路算不算是公地的?需要地线相接吗?
问题2:图2中,在稳压芯片后面装一个开关K,那么在接通和断开的瞬间会出现脉冲波吗?会影响到后面的设备吗?
请指教,谢谢

网友:
图1是否共地,关键在220-12V适配器的12V地是否与拖线板地线有连接。此外220V的电源插头地线、拖线板的地线是否完好并且能可靠连接都有影响。
其实这种共不共地有点靠运气,是不可靠的,一定要共地的话,USB5V和12-5V的电路上做好连接即可。

图2,只从图上分析,开关接通和断开,必然是脉冲波,开关不好的话,有可能是一串脉冲波。你后面是神马设备?开关控制的是设备的电源吗?设备电源一般都有滤波去耦电路,应该没什么影响。或者把开关移到电容前面。

网友:
问题一  好像不算以前我有同学调IIc  都是一接线板的没有在学习板上共地就有问题
问题二  应该有干扰但应该跟稳压芯片之前的干扰不一样
观点不一定对仅供参考

楼主:
回复 网友A:

问题2:没有滤波,后面接传感器,主要是相问会不会有超压脉冲,会损坏器件,如果不会超压就没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B:

电源适配器220v-12v,刚通上电会有高脉冲,烧器件,稳压芯片后面的开关,会不会有高脉冲》应该不会的吧?

网友:
1楼的解释不错

网友:
大家没理解楼主的意思吧?第一个是问那样是不是就算共地了,因为都接了交流排插的。
--肯定不是,那样的话,全世界的东西不都共地了!
交流的是火,零,地。这个地是大地的地,外壳保护的意思。就交流的实际而言,这个地实际是中点的意思。零线实际是负电平。交流是有时序的,地是对正弦波中点的形象称呼。
直流的地是引申意,实际是低电平的意思,相对高电平说的。选择不同的参考电压就有不同的读数。

楼主:
回复 网友C:

第二个问题:会不会产生超过稳压芯片输出电压的高脉冲呢?

网友:
图一,肯定不共地,但两地需要相连
图二,5V开关产生脉冲?看你这个开关频率,如果只是电源的开关,和各个芯片都有完整的外围电路,可以不用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