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见多识广的大侠们:哪家的CPLD或者FPGA的工作电压(IO工作电压)可以是5V的啊???

楼主(2012-01-01):
如题,想找个5V的学习一下,主要是想用CPLD实现一个573锁存器给51单片机使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大侠指教,去看看。。

网友:
都2012了,整点先进的行不,呵呵,还用5V作甚?

网友:
以前的CPLD基本都兼容,自己找下数据手册

网友:
lattice 的LC4000系列

网友:
脑筋可以发散下嘛,比如较新的器件加上点平转换芯片。或者干脆上3.3v的51

网友:
ALTERA MAX 早期系列的,但是好像不便宜啊

网友:
为什么不试着用3.3V  这个是趋势   5V的性价比不高

网友:
应该是他用的单片机是5V的

网友(2012-08-01):
引用 网友A:
XC95xx

我们用EPM7064(44管脚的)的时候,IO输出只有3.6V,这个是什么问题呀?频率改变也是一样的

网友:
应该往电平转换方向来解决问题,而不是想着找一个5.5V的fpg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