锂电池同时提供2.5V,3.3V,5V一般都是怎么解决的?

楼主(2012-01-01):
先转5V 然后再转回来?损耗情况怎么样?

网友:
DCDC效率好点,找同步整流的芯片

网友:
先升压再降压

网友:
3.3V以下的用LDO,5V的升压。如果先升后降,效率肯定不高

网友:
一般5V的器件都有3V3的。代换下吧

网友:
如果你是自己搞着玩就无所谓了,如果是产品建议使用PMU。例如TI 24040系列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的,就这样吧。。
LTC1700升压5V
AMS 1117-3.3
AMS 1117-2.5
这样可以么?

网友:
datasheet写 AMS 1117-3.3要求最低电压4.75V ,自己玩一下可以,做产品可能不太合适   用DC-DC好一点   应该有专门为锂电设计的电源芯片

不过先升压后降压肯定不行  无论是升压还是降压,都会有损耗 效率有80%已经不错了  所以变换次数越少越好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我再找找。。

网友:
3.7降到3.3不好降

网友:
升压可以用TI的TPS61030芯片,2.5和3.3V得用低压差的LDO即可

网友:
回复 网友B:
升压可以用ti的tps61030芯片,2.5和3.3v得用低压差的ldo即可
高压差的还叫LDO吗?  即使是MAX603,3.3v稳压,标称最低输入电压为4.3v,所以用DC-DC比较靠谱,因为既可升压也可降压,不用担心压差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