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art0给PC串口发送数据遇到的问题

楼主(2012-01-01):
我只想发送一次aa,bb这两个数据就行了,但是上电后一直在重复发送这两个数据,为什么不能停止,程序如下,望好心人指点迷津,先谢了
#include "io78f0411.h"
#include "intrinsics.h"

#define RXD0      P1_bit.no2
#define RXD0_DIR  PM1_bit.no2

#define TXD0      P1_bit.no3
#define TXD0_DIR  PM1_bit.no3

#pragma location= 0x0080
__root  const unsigned char optbyte[4]={0x7e,0x01,0x00,0x03};   //0x7e:看门狗定时器允许计数,窗口周期100%,看门狗的溢出时间选择了496.48ms,内部低速振荡时钟可由软件中止
//0x01:POCMODE模式选择2.7/1。59V模式
//0x00:0082H、0083H保留区域
//0x03:允许操作,在确定片上调试安全ID失效时可以擦除Flash存储器数据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uchar count=0;

void clock_init(void);
void uart0_generator(void);

void clock_init()
{
  OSCCTL=0x00;
  PCC=0x00;
  RCM=0x80;
  MOC=0x80;
  MCM=0x00;
}

void uart0_generator()
{
  BRGC0=0x51;
  ASIM0=0x05;
  POWER0=1;
  TXE0=1;
  PF1=0x08;
  TXD0_DIR=0;
  TXD0=1;
  STIF0=0;
  STMK0=0;
  __no_operation();
  __no_operation();
  __no_operation();
  __no_operation();
  __no_operation();
  __no_operation();
  __no_operation();
  __no_operation();
  __no_operation();
  __no_operation();
  __no_operation();
  __no_operation();
  __no_operation();
  __no_operation();
  __no_operation();
  __no_operation();
  __no_operation();
  __no_operation();
  __no_operation();
  __no_operation();
  __no_operation();
  __no_operation();
  __no_operation();
  __no_operation();
}

void main()
{
  __disable_interrupt();
  IMS=0x04;
  IXS=0X0c;
  clock_init();
  uart0_generator();
  __enable_interrupt();
  __no_operation();
  __no_operation();
  __no_operation();
  TXS0=0xaa;
  while(STIF0==0);
  STIF0=0;
  __no_operation();
  __no_operation();
  __no_operation();
  TXS0=0xbb;
  while(STIF0==0);
  TXE0=0;
}

网友(2012-09-25):
LZ好,请问下程序中__no_operation()语句实现什么功能,是延时吗?具体对应代码是什么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