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 XDS100 V1制作所有资料,保证你能DIY成功(2012年第一贴,祝大家新年快乐)

楼主(2012-01-01):
XDS100 V1 仿真器支持TI多种芯片调试。支持Code Composer Studio(CCS)V3.3、V4 及更高的版本。可用于XP、Vista和WIN 7等操作系统。

产品主要特点:

1、支持多种处理器:TMS320C28x、TMS320C54x、TMS320C55x等;

2、具有完善的调试功能(连接/断开,读/写内存,读取寄存器,加载程序,运行、停止步骤,支持断点调试,实时模式);

3、具有完善的仿真功能,支持JTAG复位、等待再复位启动模式、上电复位启动模式,支持带FLASH的芯片的烧写(如C2000系列);

4、支持的Code Composer Studio V3.3、V4及更高版本;

5、支持Windows XP、Windows Vista、WIN 7等版本的操作系统;

注意了:使用Code Composer Studio V3.3 环境只支持TMS320C28x
使用Code Composer Studio V4.0 环境支持TMS320C28x、TMS320C54x、TMS320C55x
使用Code Composer Studio V5.0 环境支持TMS320C28x、TMS320C54x、TMS320C55x

不说废话,直接上图:
使用的操作系统:WIN7 64BIT

系统环境 (原文件名:SYSTEM.jpg)

XDS100 V1俯视 (原文件名:IMG_20120101_102344.jpg)

XDS100 V1 (原文件名:IMG_20120101_102353.jpg)

XDS100 V1 调试VC5502 (原文件名:IMG_20120101_102417.jpg)

VC5502板子背面 (原文件名:IMG_20120101_102217.jpg)

VC5502板子背面 (原文件名:IMG_20120101_102312.jpg)

VC5502板子正面 (原文件名:IMG_20120101_102406.jpg)

原理图与PCB:

【1楼】 leavic 速度太快,所有资料都在 2楼!

网友:
惨不忍睹。。。

楼主:
XDS100 V1.SCHDOC + XDS100 V1.PCBDOC

XDS 100 V1_new EEPROM.ept

93C46 配置图

MProg3.5 软件

网友:
谢谢楼主,没有PDF的原理图吗?

楼主:
上传两张调试图:

楼主:
XDS100 V1 原理图 (原文件名:XDS100 V1.jpg)

网友:
直接做V2吧,或者V3也可以,资料都是公开的哦

网友:
收下了,谢谢了。

网友:
跟官方的完全一样么?

网友:
这个得收下……

网友:
LZ能不能出一个CCS4的使用教程
我现在搞不懂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直接做v2吧,或者v3也可以,资料都是公开的哦

v2,v3 较贵

V1这个方案其实还可以不用加隔离的,直接输出,配置已经加了每二个串口,可以把管脚引出来,直接用!比较方便!
V1自己DIY总成本应该不会多于35块!

网友:
我也打算做一个了,可是半途转STM32F了!遗憾........不过楼主的焊接能力超强啊!

网友(2012-02-09):
回复 楼主:
你那个93C46上面DI,DO接了两个电阻,是不是最先用USB烧录93C46的时候接一个0欧,烧录完成以后接另外一个0欧啊。

网友:
楼主的板子做的。。。。。。。。。。。。。。。

网友:
好牛逼。表示看不懂

网友(2012-04-07):
LZ把它做成成品卖呀

网友:
5502被包起来了吗,怎么没看到

网友:
收藏,等着有机会做

网友:
楼主 你的原理图和PCB图文件有错误哦 我解压解不开 能不能重新发一下 谢谢了

网友:
这板子的背面怎么是黑色的?

网友:
配置已经加了每二个串口 楼主 其问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你那个仿真器上的USB口另一边也是USB口连接PC的吗? 还是另一端是一个串口连PC机的COM口 我有点不明白  就是说仿真器跟PC机连接的那条线是USB线还是USB有转成其他的跟PC连接的 请楼主看到回复一下了 谢谢

网友:
他的意思ft2232是除了出了jtag还提供了一个串口

网友:
楼主 那个93C46的第四脚DO应该接10K上拉到USB的VCC5V吧? 看了你的原理图感觉这个地方不太对

网友:
楼主在吗? 看到我的留言请回复一下可以吗?? 谢谢了 我想问一下原理图中的VTG标号是什么意思啊? 直接连接在U2的第一脚和第20脚上对的吗???

网友:
楼主看到请回复一下可以吗? 我等了好几天了 多谢了!!

网友:
学习来了,最近有机会搞一个

网友:
这个确实不错 ,有空做个玩玩

网友(2012-05-31):
楼主我做了个类似的,但是仿真器连不上的。首先不知道TDO是否有用你那样连接好像不行吧。
我用74ACT244作缓冲但是始终连不上,电平变化没问题但是就是连不上。FT2232D的10脚26脚接地其余基本一样。

网友:
附件下不 来 但是终于 还是搞定 了

网友:
看了楼主手工的板子,惭愧一个先……

想想每次非要发去打样,唉……

网友:
楼主资料不错,可是没法下载啊

网友(2012-07-06):
有空下载瞧瞧…手机看不到啊

网友:
l楼主的板子看着都惊心动魄的 牛逼啊

网友:
一次性成功,谢谢楼主

网友:
凑凑资料也做一个

网友(2012-09-16):
准备V1 V2一起做

网友B:
V2的用了CPLD芯片,不知好不好申请样片(或者购买)......

网友:
引用 网友B:
V2的用了CPLD芯片,不知好不好申请样片(或者购买)......

淘宝有,那个CPLD也不贵,就是要个运放,FT2232HL要比FT2232D贵些

网友C:
按资料做了一个,CCS3.3在Setup里配置好不能保存,可能是装的驱动不对,谁有能用的驱动发一个吧

网友(2012-10-26):
楼主你好,刚打样制作的,
我的USB驱动已经装好的,两个串口都已找到(COM14,COM15),但现在使用Mprog无法配置存储器数据,是什么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C:
按资料做了一个,CCS3.3在Setup里配置好不能保存,可能是装的驱动不对,谁有能用的驱动发一个吧 ...

我也是啊,不过我是ti送的 xds100 v1  和 28035的板子一起送的, ccs3.3  装了个1.0的驱动 也是不能保存 便宜东西费时间啊

网友(2013-06-25):
这个东西好!!!

网友(2013-08-19):
我发不了消息  发在这里吧

你好  我学习了你的帖子  自制了xds100V1
遇到问题了 可以请教一下么?
给EEP编程前  设备管理器显示检测到两个串口com9  com10
编程后 重新拔插USB   显示一个USB转来的串口com12
并没有显示 找到XDS100   请指教  谢谢

网友(2013-10-21):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直接做v2吧,或者v3也可以,资料都是公开的哦
------------------------------------ ...

你说 的直接输出就是不用245这个片子。那么那个VTG的脚不用是吗。其他的直接连接过去。。。

网友:
学习一下,非常好的资料。

网友(2014-01-09):
XDS100v1-v3制作记得TI有一篇英文文档。给个链接?全部是开源的。后来去官网找了下没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