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接触器,蟑螂经常光顾,导致缺相,电动机烧坏。

楼主(2012-01-01):
工作环境比较差,靠近厨房,蟑螂太多了。
坏掉的接触器,拆开,里面经常有蟑螂在里面。导致缺相,电动机烧坏。、
我用的是台安接触器。
蟑螂应该都是从那个挂辅助触头的地方进去的。
不知道有没有哪种接触器,可以把那个地方密封起来。
这样蟑螂就进不去了。

我说的烧坏电机,是夸大其词了,
热继电器是有接的,也有起到保护电机的作用。
电控箱基本上是密封起来的,但是还留有小孔,来透气,貌似小蟑螂就可以从小孔自由进出。
缺项保护方面,我们都是通过测量接触器的进线端。如果测量出现端,需要怎么接?
如果直接给接触器加个辅助触头,是否可以解决蟑螂跑进去的问题呢?
8楼的兄弟说,蟑螂怕光,那么开机的时候还好,灯开起来,如果关机的时候,灯就关掉了。蟑螂应该还是会跑进去的。

网友:
做个罩子

网友:
1)检测电机三相电流是否缺相,如果是Y接法可判断零线是否出现电流。
2)把你的电气柜密封起来
3)自己做网罩子把接触器罩起来

网友:
装个牌子好的热继电器,一般来说缺相会跳开的,缺相电流是很大.

网友:
增加缺相保护器!

网友:
晕。。。根本原因是有蟑螂啊!

不是因为接触器的问题,不是应该先杀蟑螂么。。。

网友:
从绝缘的纱窗网之类的材料上剪下一长条,粘贴到辅助触头的地方。
即不影响外观,又不影响散热。

网友:
归根结底是设计问题,连个保护都没有,缺相检测,转速检测,热检测都可以啊。

网友:
内部加装几个LED灯,蟑螂怕光

网友:
防水盒密封上,神马都是浮云。

网友:
看来电器柜的设计还要考虑蟑螂老鼠等,经验,收下

网友:
用网罩蒙起来吧,我们现场的配电柜配电箱有孔的地方都这样处理,不然耗子和小强有够头疼的。

网友:
防水,防火,防小动物……

楼主:
我说的烧坏电机,是夸大其词了,
热继电器是有接的,也有起到保护电机的作用。
电控箱基本上是密封起来的,但是还留有小孔,来透气,貌似小蟑螂就可以从小孔自由进出。
缺项保护方面,我们都是通过测量接触器的进线端。如果测量出现端,需要怎么接?
如果直接给接触器加个辅助触头,是否可以解决蟑螂跑进去的问题呢?
8楼的兄弟说,蟑螂怕光,那么开机的时候还好,灯开起来,如果关机的时候,灯就关掉了。蟑螂应该还是会跑进去的。

网友:
同问,如何进行缺相保护?同样遇到缺相烧电机的问题,有没有简单方便的保护方法

网友:
市场好像有专门的保护器卖,一般都是用热继电器

网友A:
回复 网友B:
热继电器是有接的,也有起到保护电机的作用。
缺相保护方面,我们都是通过测量接触器的进线端。如果测量出线端,需要怎么接?

检测电流而不是电压,可以解决缺相出现在出线端的问题。

普通热继电器几乎没有缺相保护功能,可以选用新型的“数字式热继电器”,它是用检测电流的原理来检测缺相的,相当精准。
搜一下“维继”,能找到相关技术资料。 我这有资料,留Email,我发给你。

网友(2012-02-11):
用胶枪把接触器完全密封

网友:
回复 网友C:
市场好像有专门的保护器卖,一般都是用热继电器

试过国产正泰的热继电器,那玩意儿基本不靠谱,都看热继电器里面热得冒烟了,还不断掉,电流要超过所设值很多而且时间很久才会断,果断扔了。还试了好几款电机保护器,响应都不够快,估计电机都烧了还没有起到保护作用。最后试用了德力西的电机综合保护器,很好用,过流、断相都很快,值得推荐。我测试的型号是德力西的JD-5B,保护时间和电流均可调。

网友:
为什么不用施耐德的电机保护器,那个对付电机缺相效果非常好啊。

楼主:
回复 网友D:
为什么不用施耐德的电机保护器,那个对付电机缺相效果非常好啊。

价格高啊!

网友(2012-03-28):
表示不会

网友:
在小孔上罩上窗纱

网友E:
为什么不用固态继电器呢?
固态继电器+热继电器
这样用,我只会担心蟑螂没地方住了。。。

网友(2012-07-26):
两个接触器并联着用应当也是一个办法吧

网友:
最简单的方法:喷治蟑螂的药

网友:
楼上说的对… 防水,防火,防小强…

网友F(2012-10-01):
打广告行不,天水二一三电器的防尘接触器,防护等级ip20,应该足够了,面粉,水泥行业都在用,正泰的东西真心不怎么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回复 网友B:
热继电器是有接的,也有起到保护电机的作用。
缺相保护方面,我们都是通过测量接触器的 ...

缺相保护是热继的基本功能,不过动作时间比较长,缺相4分钟动作,三相不平衡2小时动作,GB14048.4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F:
打广告行不,天水二一三电器的防尘接触器,防护等级ip20,应该足够了,面粉,水泥行业都在用,正泰的东西真 ...

我司都用台安的交流接触器,现在整体质量还比较稳定。不知道跟天水二一三比,怎么样

网友:
挂牌:擅自入内发现必死

网友(2013-03-17):
引用 网友E:
为什么不用固态继电器呢?
固态继电器+热继电器
这样用,我只会担心蟑螂没地方住了。。。 ...

呵呵,动力上电机最低也是几千瓦,几十几百千瓦都正常,恐怕固态继电器得发展个几十年。

网友:
真正的bug啊!

网友:
还真没好办法,在旁边给蟑螂做一个更舒服的窝?

网友:
为什么蟑螂总是喜欢那种有电磁辐射和发热的电子设备里面呢,特别是电磁炉里面,一拆开好几百只

网友:
蟑螂喜欢温度高的地方

网友(2013-05-16):
送蟑螂去非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