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可控硅移相调压输出驱动电机,但是输入交流电不稳定,如何根据输入电压值调整可控硅导

楼主(2012-01-01):
用可控硅移相调压输出驱动电机,但是输入交流电不稳定,导致电机工作不稳定。那么如何根据输入电压值来微调可控硅导通角来稳定输出电压呢? 不胜感谢!

网友:
思路不对,干嘛管输入?直接对输出做一个负反馈啊

楼主:
负反馈呀,电机应是感性负载,它的电流波形周期不好确定,且小功率电机,对应出来的采样电阻2端的两端的电压比较小不易采准。能给思路不?谢谢!

网友A:
感觉是你的过零检测电路有问题,注意感性负载的过零检测

楼主:
检测感性负载的零点? 输入的零点有检测,但没有输出的零点检测,怎么检测呢?

网友(2017-05-23):
引用 网友A:
感觉是你的过零检测电路有问题,注意感性负载的过零检测

怎么注意啊????

网友(2017-08-02):
用编码器测转速信号反馈给可控硅触发电路

网友:
交流电机如果能用可控硅移相调速,那变频器谁还会买?

网友:
谁挖出来的,我也插一句话

你可以检测输入电压对导通相位进行微调啊

网友:
交流电机依靠调压实现调速,负载特性很不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