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这里有一块直流调速板,上面有3块被打磨掉的芯片,有大虾知道是什么芯片吗???

楼主(2012-01-01):
我这里有一块直流调速板,上面有3块被打磨掉的芯片,有大虾知道是什么芯片吗???

网友:
晶振旁边的肯定是单片机,4、5脚接晶振,该单片机肯定有PWM功能,共20脚
另外两个是运放,

网友:
这个单片机应该是2051的,左边的这个不知道,右边那个应该是个狗

网友:
这样做有用吗?好好的芯片磨啥子

网友:
右边是狗

左边是358之类的运放

中间是2051或4051之类的

原因是右边的RC部分可能是做反馈用的

2051有比较器,这样看脚位猜测左边是运放

网友:
单片机,运放,EEPROM

网友:
这是大象

网友:
有电位器和二极管,左边的是555?

网友:
左面是555吧?

网友:
图中的电位器是什么型号的,我需要这种带箭头的!

网友:
干嘛?想抄板?

网友:
呵呵,如果楼主把原理图抄出来,这里好多大牛能判定,不过如果真抄板,大伙不支持的,学习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