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芯的排线能流过2A的电流吗

楼主(2012-01-01):
这种7芯片的彩排线,我想用它来做电源线,电源流过大概12v2A左右,这种线能通的过吗?

网友:
工作温度 等条件

常温2A绝对没问题, 要用oki

楼主:
回复 网友A:

oki是什么意思

网友:
回复 网友B:

同问

网友:
这个要看线径的,不是说几芯的,排线线也有粗细的。
但是线径跟电流比值我真不知道……这个还要看电压的……
比如说P=U*I,220V1A下功率是220W,22V10A下功率也是220W……但是电流差10倍,所以不能单用线径定义电流……
但是一般电子制作很细的线(1mm²以下)都足够。要电流稍大的话可能线会发热,但是只要不非常烫也不会出事,但是不建议长时间超电流使用,毕竟还是会有一定危险的。

网友:
电压多少~?除非没线~还是不要~

网友:
2a没问题。。。我试过。。

楼主:
回复 网友C:

有粗线,但是粗线做杜邦端子不方便,和器件的连接不方便,所以只能尽可能选一些西的

楼主:
回复 网友D:

有没有试过最高能通过多少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