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V输入如何产生正负5V?

楼主(2012-01-01):
请问高手,12V输入如何产生正负5V?
用MC34063可以实现吗?我手上有一片MC34063。
具体电路是怎样的?34063手册上没查到。
请高手指教,谢谢!

网友:
手册上明明有转正5V的,按照反极性应用就可以出负5V

网友:
34063啊,想说爱你不容易

网友:
可以参考LM2576

网友:
回复 楼主:
请问高手,12v输入如何产生正负5v?
用mc34063可以实现吗?我手上有一片mc34063。
具体电路是怎样的?34063手册上没查到。
请高手指教,谢谢!
要么用电容形成一个浮地,然后分别用34063稳压;要么直接接12v,一个34063降压,一个34063电压反转

网友:
34063还是有点难度的,mark

网友:
使用DCDC模块吧,还是隔离的呢,型号 IA1205S-1W,+5V -5V双路输出各自电流不得大于100MA
http://www.mornsun.cn/UploadFiles/pdf/IA_KS-1W_IA_S-1W_CN.pdf

楼主:
谢谢各位大侠!反极性应用是不是照下图-12V的地方接+12V,原来输入+5V的地方就输出-5V了?

网友:
小电流低精度无视功耗的话直接5v稳压管呗,电路便宜又简单

网友:
回复 楼主:
谢谢各位大侠!反极性应用是不是照下图-12v的地方接+12v,原来输入+5v的地方就输出-5v了?

唉!!!!!你能看看芯片资料吗?

楼主:
我又看了一下,看到下面一个地方。
貌似通过调整R1和R2可以改变输出电压值,
可是反极性应用电路就一个例子,而且输入是4.5~6V,不是12V怎么办呀?
用稳压管怎么出现-5V啊?

网友:
浮地,然后LDO。

楼主:
楼上,你能否说的具体一点。怎么个浮地法?

网友:
你电流需要多大?

网友:
电流大小是关键,
1A以下,没有比用7805,7905更方便的了,
波纹还小。

开关电源还要输出正负,麻烦了点,电路也麻烦

网友:
楼主用这个吧,2012 不纠结

http://www.mornsun.cn/UploadFiles/pdf/A_M-1W_B_LM-1W_CN.pdf

网友:
回复 网友A:
lm386

可以

网友:
同意15楼  还是7805,7905 方便

楼主:
7905需要输入负压。下载了TL494数据手册,没看到有输出正负5V的应用电路。

网友:
关键是你要多大电流,小电流直接用电阻分压,中间浮地。电流再大点的用LM386,LM1875之类也可以浮地。再大只能DCDC了。

网友:
7805,7905

楼主:
我要小电流,电阻分压好使吗?会不会不稳定?
用7805,7905也是中间浮地吗?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小电流有多小?和你说话真费劲。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要小电流,电阻分压好使吗?会不会不稳定?
用7805,7905也是中间浮地吗?

多小?微安级?还是纳安级?还是皮安级?

7905,7805必须有双电源才行,单电源用它弄不出正负5V

网友:
回复 楼主:
300ma左右。

300MA只能DCDC

网友:
http://www.jqdzw.com/article/html/194/5169.html

网友:
回复 网友B:
A  小电流直接用电阻分压,中间浮地
B  电流再大点的用lm386,lm1875之类也可以浮地
C  再大只能dcdc了。
大胡子能否把上述几种情况,画个简图出来,给咱们普及下知识

网友(2015-03-29):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大侠!反极性应用是不是照下图-12V的地方接+12V,原来输入+5V的地方就输出-5V了?

(原文件名:1.J ...

你的模电不行啊,800多积分怎么来的,第五pin是反馈调节输出电压的

网友:
MAX1771要自己绕高频变压器

网友:
小电流的话, 7660配合7805,79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