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第一贴,看到好多朋友发电池供电LDO的选型问题,我也有个类似的问题,不过不是选型,是

楼主(2012-01-01):
选用两节锂电池供电,电压输出7-8.4V,+ -5V电流较小,小于200MA,直接LDO或者电荷泵转换,3.3V耗电大,1A左右,用DCDC,效率还不错,实测1.3A负载的时候还有92%的样子。输出加电容滤波后,纹波在15mV Vpp,只是输入端做滤波相对少一点,但是因此污染了电池输入这一端,导致LDO输入端受到了一些干扰,当然可以通过滤波尽量减弱,但还是希望能尽可能的小干扰到前一级,在成本和PCB面积都尽可能小的增加的情况下解决这个问题。
    这个类似阿莫的三文鱼中提到过的纯净的电源,呵呵,既然都是电池供电了,就想把纹波尽可能做小一点。

楼主:
都沉了,呵呵,再顶起,应该是发错时间,看来我要多顶几天了!

网友:
几种办法,输入加共模,加陶瓷电容,减少动态回路面积(比如开关的MOS管),周围铺静地。

楼主:
再顶起,大家都来讨论一下,实际上做项目的时候都有可能遇到的实际情况,正好可以学习学习!

网友:
共模电感很好用!

不过如果你对体积要求严格,那么就比较困难了。

网友:
看到“纹波在15mV Vpp”哥哭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看到“纹波在15mv vpp”哥哭了。

不要是减少3.3V这边的纹波,是要减少DCDC反馈到电池那边去的纹波,也就是+5V输入端的纹波,这样对下一级供电就好一点,系统对这个敏感。

回复 网友B:
共模电感很好用!
不过如果你对体积要求严格,那么就比较困难了。

主要是对占用PCB面积这一点有要求,共模电感是很好,但共模电感的体积肯定是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