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讨业余制作线路板经济实惠新办法

楼主(2012-01-01):
我一直在寻找一个业余条件下可以自己制作线路板比较经济的方法,从热转印到油漆,光感的制作方法都不甚麻烦。后来在阿莫的站上看到雕刻机只要一千多就跑来看了,结果发现现在竟然升到要几千呢~(残念啊!)
     后来在淘宝看到光学印章机和光敏印章机,还有激光刻章机~就琢磨着是不是用激光刻章机来做板,却发现激光对于金属板会造成反射,效果很差。只好想想和大家探讨下光学刻章机和光敏刻章机制作线路板的可能,或者看能不能改进激光雕刻机。一般来说光学印章机和光敏印章机的材料对于油漆或着光固油的效果不知道怎么样呢~如果可以的话可以先把线路刻在印章上,然后直接沾上油漆或着光固油后像盖大印一样盖,对于单张板价格会高点,但如果是一次制作多张就比较便宜了哦

楼主:
回复 楼主:

沙发~
嘿嘿~先说下本人是图方便,热转印太麻烦了,现在阿莫的机子要7000多啊~阿莫要不要打折啊~

网友:
拼大板,不解释,谁用谁知道

网友:
能跟上时代的电子不适合业余玩了。

网友:
直言莫怪,你这就是瞎折腾.

1,激光刻章比打印机快?
  原理上,激光刻章和激光打印一模一样,不过,刻章机速度,精度,全部输给打印机
2,显影定影
  油,液体,光,不定量;热转印纸,固体,加热温度,时间,可控。
3,腐蚀
  大家一样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说的是直接雕刻哦!不用腐蚀,没打印机快但和阿莫的机子比差不多

楼主:
回复 网友A:

顺便说下就是激光直接烧的,但激光会反射,这就是问题,价格不高~

楼主:
激光还好,精度有保证,光学的光敏的就不行,只能刻在专用的光学板和光敏板,但可以像印章一样盖,精度盖了后差了些,但不做高精度的东西还是可以的

网友:
不知道 能不能烧 覆盖在铜面上的油漆,不然这也是一种新思路,另类光刻法

网友:
以前看展会,烧凉席画的激光器不说了,有点儿精度的烧油漆层得都得几万块(比如在芯片上刻字的).

激光器,特殊波长的对特殊金属,有选择性.如果有便宜镇对铜的,可能能成.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不是烧油漆,是直接烧铜板啦~
激光要是不会反射就好了~铜面会反射激光,可能象生铁之类比较不会吧~

网友:
回复 网友C:

的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