筹备着做电调,大侠帮忙看看图有没有问题吧

楼主(2012-01-01):
小弟是学机械的,一直想做航模玩儿。
潜水一学期以后,发现还是没什么长进,想来想去,还是决定开始慢慢动手做,遇到问题在想办法解决......
我想做的是一个四轴,就先从电调做起,几乎完全是照搬MK的,但是单片机又学得不行,不知道这样的原理图能不能行
下面是截图,忘各位前辈不吝赐教啊,狂拍都行。

网友:
装个PDF虚拟打印机,直接就生成pdf文件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尝试着装了smartprint,但是出现一堆错误,我还是放弃了,还希望在图上给点建议啊

楼主:
主要是功率桥这样联和单片机管脚分配合理吗?

网友:
我在想你这样做mos的开关速度可能跟得上啊

网友:
protel可以导出pdf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应为在坛子里看到有人做四个电调用一个stm32控制的,而且mos最多也有3对并联的,这样不行吗?
mos的开关速度受什么影响?

网友:
Q7是反向用的吗?这个完全没有必要,软件控制PWM极性就ok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Q7的作用在“timegate 墨鸢”的《无感无刷直流电机之电调设计全攻略》里说道:

当A1H端给出高电平时,三极管Q7导通,Q1的栅极被拉低,这样在Q1的栅源极之间会形成一个负压使Q1导通。

楼主:
终于搞出pdf了,装了个adobe acrobat,等指点

网友:
你用STM32啊,3.3V下管可能会热哦;看你功率管得开启电压了;

Q7是需要的,3.3V关不了PMOS,加个Q7电平转换是对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Thanks

网友:
从上图看的出,GS之间电压为3.3V时导通电阻约是10V时的2倍。如果是控制两个电机,用48脚的STM32就可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嗯,手上有块100脚的,感觉太难焊了,所以想换个脚少的,没有想到48脚啊
谢谢建议了

这几天期末考试,放假在完善一下

网友:
楼主既然用了STM32 搞同步过零检测吧
我也画了一块CAN总线的 快过年了都懒得弄了

楼主:
回复 网友E:

什么叫做同步过零检测?
我现在用的方法,是通过ADC采样A1(B1、C1)的电压与ADC12_IN3的电压比较,如果发现比较值有变即换向,这样比较简单,就是直接强制换向的

网友:
既然是用AD检测过零,直接测三相的电压就可以了

“同步过零检测”可以参考这里

楼主:
回复 网友D:

大概有些眉目了,回家再好好研究,
如果用同步过零检测的话,那三个电容是不是就不用了(C12 13 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