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FD显示屏灯丝的交流电源问题,突然有个想法,不知道成不成,大家指点下!难道题目要弄长点

楼主(2012-01-01):
半年前在网上淘了不少VFD米字管屏,本来想有空时驱动下,结果一放就是半年。前几天查了点VFD的资料,发现这种屏的灯丝必须要用交流才能驱动的好,用直流会亮度不均匀。

    看到网上不少纠结灯丝驱动电源的童鞋,商品的VFD貌似都是开关电源产生的交流,无奈咱不会这个啊。思前想后,我想了个土办法,不知可有人试过……

    输入电源采用5V,再用MC34063产生三组电压:±9V和﹢20V。然后利用±9V和运放搭出200Hz交流信号的震荡电路,找三极管扩下流,这样产生驱动灯丝的交流电。我仿真了下,产生150mA的交流没啥大问题,就是不知道实际使用会不会出什么问题。

    烦请有懂这个问题的大师指导下,感激不尽!

楼主:
木有人对VFD驱动有兴趣?

网友:
没问题,只是效率太低。

网友:
没试过,我想用H桥驱动灯丝也是可以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没试过,我想用h桥驱动灯丝也是可以的

好主意,不过好像没有看见过成品模块有这种方法驱动,不知道效果怎样?

网友:
直接50赫兹交流电变压就行。

网友:
回复 网友B:

实际上楼主提问的前提是用电池供电或没有交流变压器的场合

如果用变压器就简单多了,灯丝和高压都可以解决掉了,实际上vfd这种耗电大户还是用变压器方便

网友:
用tda2822做桥驱动,我玩过没有问题,这种方式只是把灯丝的电平抬高一点,相对于屏极高压可以忽略,我驱动八位米字管灯丝用直流都行

楼主:
回复 网友C:

大侠既然说了能用那我有空就搭下试试,效率低点就低点吧,反正VFD本来就是耗电大户,给个5V2A的电源应该能正常工作了。

回复 网友A:

H桥?用方波驱动?能成不?倒是省了个运放,反正也要用单片机来控制显示,也不差个方波输出了,有机会试一下。

回复 网友D:

正解,可变压器不好整啊。回复【7楼】1ongquan

H桥驱动能详细点不?直流驱动还是能看出亮度不均匀的,除非屏的灯丝与栅极之间有距离的补偿

网友:
btl功放,20v隔直驱动

网友:
回复 网友E:
回复 网友C:
大侠既然说了能用那我有空就搭下试试,效率低点就低点吧,反正vfd本来就是耗电大户,给个5v2a的电源应该能正常工作了。
回复 网友A:
h桥?用方波驱动?能成不?倒是省了个运放,反正也要用单片机来控制显示,也不差个方波输出了,有机会试一下。
回复 网友D:
正解,可变压器不好整啊。......

H桥,用逆变器的SPWM驱动,可以出来99%接近正弦波的波形~效率有90左右,看怎么搞了。

楼主:
回复 网友F:

TDA2030A咋样?几毛钱一个

网友:
我使用交流驱动的,没试过直流是什么效果。

楼主:
回复 网友F:

用TDA2822试了下,确实好用,效率还可以,效果挺好。

2822M的BTL接法 (原文件名:TDA2822的BTL接法.JPG)

回复 网友G:
有点麻烦哈,不过刚才试过方波,也能用。查了下资料,应该问题也不大,就是同正弦波相比,2822功耗变大了,效果不如正弦波驱动

回复 网友H:

直流会导致一般亮一边暗。除非VFD显示器灯丝本来就是设计成直流驱动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用上TDA2822M后,效果挺好,功耗也不是很大,5V的话消耗电流在110mA左右

楼主:
正弦波由LM2904和1117-2.5搭建的震荡电路产生20kHz的带2.5V直流偏置、交流有效值为23mV的正弦波信号(不用买电感了),用470uf的电解隔直,效果挺好

网友:
mc34063 itself is an oscillator. so you could use it to generate pulses to power the vfd.

网友:
回复 网友E:

米字管灯丝一般是2.2-2.4V / 80-100mA,5V 110mA效率已经<50%了。如果是12864屏的话USB的500mA都带不动了。

楼主:
回复 网友I:

还能这么用?不知道能不能提供这么大电流,看来34063要好好研究一番才成啊。谢谢大侠的指点!

回复 网友C:

嗯,效率是个大问题,幸亏手里的不是大号VFD,看来为了效率真要搞变压器了,囧了,不懂变压器怎么绕啊,回头拆几个电源。

网友J:
用变压器最方便了:AC4V 双组  -33V DC

用了有50KK了

楼主:
回复 网友J:

是啊,做了几次试验,查下资料发现还是变压器效率高些,怎么也有55%以上,看来想省事没省成啊

网友:
不用交流的其他方法:
1、直接用高压脉冲 占空比    有效值为灯丝额定值。
2.H桥  我试过用步进电机驱动ic

楼主:
回复 网友K:

第一种方案要正负电源吧,用方波效率更低,当然我说的是用2822放大的时候。第二种,不知道H桥效率多少哎

网友(2013-03-07):
引用 网友J:
用变压器最方便了:AC4V 双组  -33V DC

用了有50KK了

这个屏强悍,是录像机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