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单片机低电平驱动光耦比高电平驱动好呢?无非一个向单片机流入电流一个流出电流

楼主(2012-01-02):
为什么单片机低电平驱动光耦比高电平驱动好呢?无非一个向单片机流入电流一个流出电流?不知道有什么区别

网友:
因为单片机的灌电流一般要比拉电流大吧...高电平驱动的话如果电流不够貌似还要加三极管驱动,电路比较复杂

----新手菜鸟,说错轻拍啊

网友:
应该说是由单片机上电时的端口状态决定。

网友:
有没有人能说的详细点呢

单片机上电 时的端口状态 怎样决定呢

网友:
AVR的上电是高阻状态,第一步就是配置各端口状态!STC上电是标准51的弱上拉状态!

网友:
单片机上电一般都是高阻状态,1楼的正解,一般都是灌电流比较大,当然有部分单片机拉电流同样强大,这类单片机也可以直接高电平驱动。灌电流驱动相对通用,适合几乎所有单片机。

网友:
基础问题,建议看看关于单片机的IO配置

网友:
抽水和接水那个容些?当然是接水了。单片机的驱动能力是有限的,所以还是让他接收好了

网友:
看手册
拉电流和灌电流各是多少

网友:
是兼容问题吧,灌电流不管默认是带上拉还是输入口,上电时不会动作。
如果只是作驱动板,就要考虑这些。

网友:
楼主分析一下单片机IO引脚的开漏(OD)形式就明白了

网友:
单片机IO输出是用的是NMOS 和PMOS组成的半桥结构,  拉电流时电流过PMOS,灌电流时电流过NMOS,  如果LZ买过MOS管的话就知道,同样价格的MOS管, NMOS的最大电流往往是PMOS的两倍还多。

网友:
51确实是这样的,高电平是很弱的上拉,没驱动,低电平才有驱动

网友:
51单片机的端口内部的硬件电路结构决定的(就几个器件的最后一级,一看就明白了);

AVR单片机没有这个问题;

(是不是“准双向口”和“双向口”的区别来着)

网友(2012-02-22):
我以前教学生时,是这么说的:我们在花钱的时候都会心疼,但是收压岁钱到时候却非常高兴……。花钱就好比是高电平,而收钱就是低电平。

网友:
1.估计芯片内的地比5V具有更低的阻抗。灌电流经芯片内的地。拉电流要经芯片内的5V.
2.Nmos的阻抗相对低一些。

网友:
刚毕业时我的师傅是这样告诉我的,“一般干扰和毛刺都是高电平,所以用低电平触发保险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