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C8051F120 FLASH编程代码

楼主(2012-01-02):
这是我根据C8051F120 的PDF资料写的FLASH读和写的程序,但是就是读不对,还把原来程序的内容给覆盖掉了:

////////////FLASH读写操作调试程序/////////////////

#include "flash.h"
#include "c8051f120.h"

//#define LEN 5
sfr16 CCH0CNN        = 0xA1;

void FlashWrite(unsigned char xdata *pwrite,unsigned char  *BufFrom,unsigned char len){
/*
pwrite为FLASH地址指针,采用xdata强制指明指针类型,以保证采用MOVX操作
BufFrom为数据指针
len为数据长度
*/
unsigned char i;
WDTCN = 0xde;
WDTCN = 0xad;

EA=0;//禁止中断

SFRPAGE = 0x00;
CCH0CNN &= 0xfe;  //清除CHBLKW(CCH0CN.0)以选择单字节写方式
PSCTL |= 0x04; //写于临时区的字节,将SFLE位(PSCTL.2)置'1'
FLSCL |= 0x01; //置位FLWE(FLSCL.0),以允许用户软件写/擦除Flash
PSCTL |= 0x01; //使MOVX指向FLASH,FLASH页擦除使能允许写FLASH存储器,MOVX操作指向FLASH存储器
*pwrite=0; //擦除操作
for(i=0;i<len;i++) //copy BufFrom to FLASH with *pwriter
{
*pwrite++=*BufFrom++;
}
PSCTL = 0;  // 使MOVX命令指向XRAM数据空间 disable FLASH writes
FLSCL = 0x00;  // 禁止FLASH写/擦除disable FLASH writes
EA=1;  //开始中断
}
void FlashRead1(unsigned char code *pread,unsigned char *BufTo,unsigned char len){//采用指针方法实现
/*
对FLASH读操作采用MOVC指令,故采用code指针类型
BufTo为存放读取值的缓冲指针
len为数据长度
*/
unsigned char i;
for(i=0;i<len;i++){
BufTo=*pread;
pread++;
}
}

这是参数的传递
FlashWrite(0x0000, b, LEN);
FlashRead1(0x0000,b,LEN);

这种东西,我觉得按照其PDF来配置一下寄存器应该是可以了的,又没有牵涉到时序,我也不知道怎么调,请教

网友(2013-12-12):
引用 网友A:

好东西,谢谢。

网友(2022-01-12):
今天搜索到你的贴子,你用官方的这个例子 ,有没有出现问题,我用的过程出现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