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音频DAC, 标16位, 但是实际上根本达不到这个精度, 有没有办法解决?

楼主(2012-01-02):
手头上有TDA1311, TM8211,PTC8211-S, 都试过了, 根本达不到16位的精度,算起来的话顶多是10位,唯一不同的是TDA1311 范围是2.5-4.5,其余俩个是1.2-3.7

有哪位前辈知道为什么吗? 还是芯片缩水了

仿真了一下R2R, 效果很好, 实在不行的话, 还不如用595X2加电阻算了

网友:
高bit的DAC价格比高bit的ADC高几倍的。所以不要奢望找到便宜又精确的高bit DAC

如果不要求精确的、线性好的高bit DAC,就用2个8bit DAC合成吧。

楼主:
的确如此, 16位的dac贵的吓人,试下8211两路的输出再合成一下看看效果

网友:
最近做电池测试仪买了ADI的 AD5662  16位DA,价格是有些贵了,42块一片

网友:
用CS4398,AD1853,AD1955之类,也不算贵,二三十一片。

楼主:
翻了下家里的仓库, 找到了两片hc595, 明天搭个16位DA

2个595, 32个电阻
MCP6002 5个电阻搭成差分输出

楼主:
回复 网友A:

回复 网友B:

我也是在搞这个测容量的,自己玩玩   用在这地方的话速度其次, 太贵的话好像没必要

回复 网友C:

原来酱紫啊?

我试了下合成两个通道, 效果可以达到我的精度要求,现在暂时是7A内分辨出1mA,不过由于是一个通道粗调,一个通道微调,软件设定的时候可能比较慢

楼主:
电路搭出来了, 效果很好

5V Vcc下, 步进=(0.9500-0.6315)/4096=77.7uV,  用Fluke287的mV档检测也是这个电压步进

网友(2016-09-27):
音频DAC里面还有数字滤波器,会把真实的数字改变掉

网友:
引用 网友D:

HCT595的供电也直接影响精度,类似参考电压

网友:
有一些冷门的音频DA线性还可以,比如比较古老的TDA1545A,PCM56这些,曾经因为成本低都用在工业目的上。当然这还是需要配合校准算法的。
主要是音频DA是A计权测量的,这是针对人耳特性的,不是线性的。16bit的可以用12+8bit来合成比较好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