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L3G4200D静止时读出的数据是否正确?

楼主(2012-01-02):
各位大侠:
小弟最近用STM32读L3G4200D的数据,在静止时得出以下数据,不知道对不对

------------X=    47 Y=    19 Z=    38
------------X=    71 Y=    32 Z=    46
------------X=    48 Y=     7 Z=    17
------------X=    73 Y=    41 Z=    48
------------X=    66 Y=    25 Z=    31
------------X=    56 Y=    39 Z=    42
------------X=    59 Y=    26 Z=    18
------------X=    62 Y=    32 Z=    41
------------X=    66 Y=    27 Z=    51
------------X=    38 Y=    32 Z=    37
------------X=    72 Y=    31 Z=    45
------------X=    70 Y=    24 Z=    40
------------X=    79 Y=    25 Z=    55
------------X=    69 Y=    29 Z=    44
------------X=    49 Y=    25 Z=    37
------------X=    82 Y=    22 Z=    41
------------X=    45 Y=    29 Z=    32
------------X=    59 Y=    16 Z=    14
------------X=    61 Y=    26 Z=    32
------------X=    63 Y=    26 Z=    40
------------X=    88 Y=    28 Z=    59
------------X=    69 Y=    26 Z=    39
------------X=    85 Y=    30 Z=    44
------------X=    82 Y=    29 Z=    52
------------X=    63 Y=    31 Z=    44
------------X=    72 Y=    41 Z=    51
------------X=    54 Y=    25 Z=    34
现在为止,还不知道如何测试该值的正确性。求指教。。。

网友:
应该没问题 还有直接读出来的是负数是补码形式  需要转换下  -100~100之间 大概就没什么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
那请教一下,这个该怎么测试啊?如何转换成实际的角度?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个啊 自己再看吧 积分什么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比我的正常多了。。呵呵~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好,请问你的数据是怎么处理的?就是得到x y z 高地位数据后如何处理呢?

楼主:
回复 网友B:

(short int)( (valueH << 8) | valueL );

网友:
回复 楼主:

请问下 不需要判断读出来的x轴高低位正负么?我的直接按照:((高位<<8位)|低位)得到的数据都是很大
有时候达到65534!
请问兄台,这个是如何处理的呢?多谢!

楼主:
回复 网友B:

会不会是你的寄存器设置有问题?
我也没有比较,从串口查看数据,非常正确。
从陀螺仪读出的数据是无符号16位数据,把他强制装换成有符号数后,系统自动把补码转换,不用比较。
注意,一定是强制转换成short int。否则可能出错。
(short int)( (valueH << 8) | valueL );

网友:
回复 楼主:

小弟认为,L3G4200D是测量角速度的,静止时候采集到的数据可以算是垃圾不能使用,可能是因为器件本身固有的性质或者后期焊接造成的,可以软件滤波方式弄掉它。

网友(2012-09-08):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B:

(short int) 不是把16位的变成8了吗???

网友(2013-05-21):
也学着怎么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