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大家转条微博,呵呵,转发过1W7了,呵呵

楼主(2012-01-02):
@iPhone频道:请不要用iPad的充电器为iPhone充电,虽然看起来他们长的一样,两者的充电电压都是5V,iPhone的充电电流是1A,而iPad却是2.1A,根据P=UI可得iPhone充电器的功率为5W,而iPad为10.2W。这样做的后果是既伤iPhone又伤iPad充电器(过高电流有可能导致关键电容击穿!)。

网友:
楼主的意思是,充电器的额定最大电流时多大,充电时的电流就有多大?用个5V 10A的电源接在手机上,充电电流就10A了?
难道水果手机内部就没有锂电充电管理电路和控制算法?

网友:
http://www.guokr.com/article/83521/

网友:
楼主是故意的,自己明白。
充电器大体属于恒压源,给出最大电流是确定功率用的。实际电流应该是用电器自身决定的

楼主:
可能我没说明白吧,我是转“@iPhone频道”的微博。

网友:
这条微博很火的,很多人信以为真、

网友:
过去科普下

网友:
。。。额定电流。。。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过去科普下

你去了可能会挨骂。。。。

网友:
。。。。这个都已经过时了。。。。假新闻啊。。。具有基本电路知识的就应该知道的。。。。

网友:
瞎扯淡,虽然电源是恒压源,一般电子产品都有PMU,会管理充电电流的,不会出现网页上说的那样

网友:
以前在学校的时候,很多同学坚信:在停电的时候是必须把充电器拔下来的,否则电网会把电池的电“吸走”。。。

网友:
这个应该会有很多人信的,我身边有这样的事情--某个还学过电子的人,配个路由器电源 12v1A,淘宝店家给发了个1.5A的;回头还跟我说给人家一个差评:电流大了会把路由器烧坏的

我沉默……

网友:
回复 网友B:
以前在学校的时候,很多同学坚信:在停电的时候是必须把充电器拔下来的,否则电网会把电池的电“吸走”。。。

严重同意。电灯什么的充好就拔了。。。

网友:
这说明很多人都不会学以致用 只知道算

网友:
哈哈哈。

电流能让电容击穿

高新理论~~~~~~

网友:
要是想智能充一样先恒流后恒压的就不一定了,电流就大了,恒压的肯定没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B:
以前在学校的时候,很多同学坚信:在停电的时候是必须把充电器拔下来的,否则电网会把电池的电“吸走”。。。

这个还是真的,至少指示灯会耗电的。有些没设计好的,带充电控制的,吸电更厉害。

网友:
停电的时候拔电源是为了避免突然来电时的电涌吧...猜的,感觉这样说得通

网友:
都说果粉的智商是硬伤

网友:
看看iPad、iPhone协议文档,和充电器没有关系

网友:
回复 网友C:
回复 网友D:
以前在学校的时候,很多同学坚信:在停电的时候是必须把充电器拔下来的,否则电网会把电池的电“吸走”。。。
严重同意。电灯什么的充好就拔了。。。

回复 网友E:
回复 网友D:
以前在学校的时候,很多同学坚信:在停电的时候是必须把充电器拔下来的,否则电网会把电池的电“吸走”。。。
这个还是真的,至少指示灯会耗电的。有些没设计好的,带充电控制的,吸电更厉害。

看到这俩童鞋的回复,我觉得楼主的那条微博被大量转发简直太“合理”了。。。

哎。。。我不说了,怕被骂~~~

网友:
http://support.apple.com/kb/HT4327?viewlocale=zh_CN

网友:
借用魔法师的话,傻子天天有

网友:
论坛里面有个帖子,就是讲iPhone充电器的USB口配置电阻的。

网友:
唉~~这种被转发过无数遍的谣言都让人懒得去辟谣了~可还真有人信……

网友:
哈哈 果粉的智商是硬伤

网友:
回复 网友F:
论坛里面有个帖子,就是讲iphone充电器的usb口配置电阻的。
那是识别电阻没有不充电 我拆过

网友:
唉,无语问苍天

网友:
不懂电子的非要假装内行专业人士,更要命的使其他不懂的还信以为真,哎,蛋疼啊蛋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