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新西达2212无刷电机转速怎样计算

楼主(2012-01-02):
本人diy了一个电调。想知道最高转速是多少,但是没有转速测试仪,我使用了电脑模拟示波器测量了其中一项的周期是0.6ms,请问大侠这个转速怎么计算。电机用的是新西达2212。

楼主:
唉!没人理我。伤心。算了还是按照自己的想法算下,求大家帮我验证下总可以吧!我认为其中一项的运行周期为0.6MS,那它的频率是1/0.6ms约等于1666赫兹,通过查看无刷电机资料(无刷电调全攻略)无刷电机转一圈需要7个周期,所以用频率1666比上7就等于当前运行转速238转,是每秒钟,在乘以60秒是14280转,所以我的结果是14280转,哪位大侠给确认下。

网友(2013-04-14):
同求~~这么算应该可以吧?

网友:
顶一个,期待牛人来解答!!

网友:
可以从电机的kv值上算出来吧
1000kv就是电压每升高1v每分钟转速提高1k  你看看电机kv 多少计算一下呗

网友:
kv值可以得到大致的转速,电压稳定的话,跟实际值差不太远。

新西达不是无刷电机吗?电调换向了多少次,应该有办法读出来吧?这个就应该是精确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