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老师书中195页液晶显示程序编译出问题,求解释

楼主(2012-01-02):
马老师书中194页,编译后出现错误,不能生成Hex文件
错误如下:
Error: E:\1602液晶资料\程序\1602\1\List\yejing.asm(802): Invalid directive: '.equ_lcd_port'
程序:
//1602液晶程序,马潮195页2012.1.2
#include<mega16.h>
#asm
.equ_lcd_port=0x15
#endasm
#include<lcd.h>
typedef unsigned char byte;
应该是这里的问题,可不知道错误原因,求解释

网友:
1.lz 是否使用CVAVR系统,不是就不要用。这个代码是直接使用CVAVR中自带内部的LCD驱动函数的,其它环境需要自己写LCD驱动。
2.如果是的话,查看工程配置中是否选择对了芯片的型号是M16,如果配置是其它型号的小芯片,这个口地址寄存器可能是没有的。

网友(2012-04-18):
.equ__lcd_port=0x15
改为:
.equ __lcd_port=0x15

.equ和__lcd_port间加空格。
论坛里找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