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马老师一个问题。与8080接口和6800接口有关。

楼主(2012-01-02):
尊敬的马老师,请允许我这样称呼您。因为刚刚处理了一起基于51单片机对12864液晶访问事件。我们领导不知在哪弄了个12864的液晶,让我点这后给学生做练习范例,该液晶主控芯片是S6B0724,而现在市面上见得最多的12864液晶的主控芯片是ST7920,前者是8080总线,后者是6800总线。而您的那个关于STM32能“兼容”6800总线的帖子让我受益非浅。
    现在我已把S6B0724的液晶点亮,能在任意区域显示汉字,美中不足的是显示的汉字只能显示一小会就消失了,重启后能出来,可过一小会又消失。因该液晶的接口线是20针1MM间距的FFC单排线,为了和89C52相连,我把单排的20根线焊在了2.54MM间距的常见接口上,然后用杜邦线一根根地接在了89C52的板上了。
    曾考虑是否因电脑的USB口输出电流过小,导致液晶板供电不足,今天换了手机充电器提供的5V-1A规格的电源,问题依然如此,请问这问题如何解决?

楼主:
这个贴是不是没人看到啊?

网友:
这个与电池供电没有关系,USB驱动一个12864的液晶应该没有问题。

查看其它电路或软件吧。

楼主:
谢谢马老师。我觉得既然能出来汉字,程序应该是没问题了,可能是硬件上的问题。打算把液晶上的线弄简单点试试。原来的是1MM间距FPC排线,焊上硬盘排线,再杜邦线接CPU,是不是这里太长了,电阻有点大了?

网友:
正是由于前面汉字能够显示,所以更有可能的软件上的毛病。如果硬件问题,通常开始汉字也不会显示的。

楼主:
马老师,认真思考了您的的答复,也认为有这种可能。可现在问题是汉字能显示的时间有长有短,要是总是那个固定的时间,我想软件的可能性是极大的,而现在这个持续显示的时间可随机,有时可短(2秒),有时又可长(好几分钟)。

网友:
检查与MCU连接上是否某控制脚缺了弱上拉/下拉电阻, 致无讯号时电平不明。

网友(2012-07-25):
dianzichina 您好 请教您几个问题 COG-12864 stm32

网友:
dianzichina 您好 麻烦您请教几个问题 请您联系我好吧 多谢 QQ5136898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