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MP085气压传感器,用模拟I2C总线通信,但是接受不了数据,同样的I2C程序,HMC5883L却可以通

楼主(2012-01-02):
写地址 0xee 有回复,写0xef 也有回复。但是任何一个寄存器读取出来都是0xFF。是不是这个芯片还需要初始化?

//bmp 读取一个字节
char bmp_read_reg(unsigned char addr)
{
        unsigned char temp;

        i2c_start();
        i2c_sendbyte(0xee);
        i2c_re_ack();
        i2c_sendbyte(addr);
        i2c_re_ack();
        i2c_start();
        i2c_sendbyte(0xef);
        i2c_re_ack();
        temp = i2c_readbyte();
        i2c_se_nack();
        i2c_stop();

        return temp;
}

所有的ack都是有回复的,ack是没错的。因为同样的程序我用在HMC5883L(I2C的磁阻传感器)上是没问题的。
单片机是STM32

网友:
木有玩过  帮顶~~~~

网友:
读错地址返回的是0xFF……这个芯片需要发送转换命令……一段时间后去读结果……datesheet上有详细说明……

还有就是有个释放总线的引脚要注意……

楼主:
回复 网友A:

释放总线的引脚 XCLR一定要接么?...
我只接了EOC,就是DataReady...

那么说可能是我写入的地方有问题...写错地址,所以读不出来。。

楼主:
回复 网友B:

感谢帮顶~然后继续郁闷。。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是bosch提供的API...不用郁闷...lol~

http://www.bosch-sensortec.com/content/language4/downloads/API_BMP085.zip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还是要先感谢你~~
不过这里面是计算温度和气压的API...I2C方面应该是STM32的问题,应该是我程序的问题。。唉。

网友:
XLCR引脚必须拉低,你才能读出寄存器里的数据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刚看到有说STM32  I2C有问题的一个帖子,实在不行就用IO模拟把。再一个是不是I2C的频率过高啊

网友(2012-02-15):
回复 网友C:
xlcr引脚必须拉低,你才能读出寄存器里的数据

和资料文挡所述不符。

网友:
LZ调出来了吗?
BMP085只需I2C接好就可以工作的,不必考虑XCLR。

网友:
回复 网友D:

是,我就被这哥们坑了~~

网友:
是有点怪的,I2C重新写一个吧

网友(2012-03-25):
救命,为何我读任何寄存器0XAA到0XBF都是239啊?郁闷死了哇!

网友:
我是用模拟IIC的,还没有,在要求速度不是很快的情况下使用还是很爽的~~

网友:
BMP085效果没有MS5611、MS5607、MS5803好啊,不过应用场合不一样,还是很爽的,性价比高

网友(2012-05-20):
我对bmp085初始化后程序就不往下执行了,不知道什么原因,更别说读出数据了。

网友:
现象跟你一样,HMC5883L没问题,BMP085出来全11111111111……,问题后来解决了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