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Sim900A遇到问题,求帮助

楼主(2012-01-03):
最近实验室一个项目,要用stc单片机与控制sim900A进行网络传输,同时收发数据信息,这半个月一直被两个问题困扰:
1.我们用udp进行通信,发现服务器有数据发送到sim900A并由900A串口发送出来时,单片机如果同时向900A发送at+cipsend会没有">"的回显,但只要不是同时,就能有">"回来
2.tcp传完数据后,要关断连接,如果用at+cipclose会导到sim900A死机,而只能用at+cipshut
实验室之前用的sim300这些都正常,不知道问题在哪里,极度郁闷中,求大侠指点迷津,先在拜谢。

网友(2012-07-24):
sim900A一次只能处理一条at命令,且要等该at指令完成之后才能执行下一条

网友:
为什么要一个个发,用透传功能挺好的。 深圳有个公司的模块透传功能稳定好用。

网友:
楼主,如果你的SIM900A不行,推荐使用GU900D产品,和SIM900A是PIN对PIN兼容,你拿回去贴上就可以用了,指令也大部分一样。

网友A(2012-12-25):
回楼主,
我遇到同样的问题,以前在sim300好好的,在sim900的时候用at+cipclose会导致模块死机,呵呵,这个问题他们好像现在还没有解决,和at的指令手册里面不符.但是用at+cipclose=1可以实现断网,而且也不会死机.
另,在没有连接服务器的时候,直接用at+cipclose不会导致死机,只是返回一个error的应答,这个应答也是正常的,是符合at手册的.但是在连接到服务器之后,再使用这个at+cipclose就会导致死机.

网友B(2013-01-30):
引用 网友A:
回楼主,
我遇到同样的问题,以前在sim300好好的,在sim900的时候用at+cipclose会导致模块死机,呵呵,这个问题 ...

顶一上,我也遇见了.

网友(2013-04-10):
引用 网友B:
顶一上,我也遇见了.

请问各位,我用上位机控制sim900发现发短信的时候,能发送出去但是上位机总是死机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2013-06-18):
mark。。。。看来Sim900A问题挺多。。。

网友(2014-06-23):
看来SIM900A得找个备选模块了,万一量产出问题就难办了